关于等离子 LED LCD区别

楼主(2011-11-13):
请高手帮解释
等离子,LED显示  ,LCD显示区别在哪?怎么区分?
LCD背光源有哪几种?目前市面常用为哪几种方式?
谢谢!

网友A:
等离子显示器由气体放电产生紫外线然后激发荧光粉发光;LED则是特殊材料的半导体PN结中的载流子复合过程导致发光;LCD本身不发光,光源由背光提供,LCD通过液晶材料的形变来改变透光率进而影响亮度。
LCD显示屏的背光源主要有冷阴极气体放电管式背光和LED背光两种。

楼主:
对与三种屏,哪种性价比更高?更环保呢?

网友B:
这个看看就好啦!

网友A:
论显示效果,目前还是等离子最好,对于大屏显示器,LED背光的LCD屏相对功耗最低。

网友A:
补充:LCD屏的显示效果与背光类型无关。

楼主:
等离子显示器由气体放电产生紫外线然后激发荧光粉发光;
而LCD显示屏才用冷阴极气体放电管式背光时,也是通过紫外线激发荧光粉发光,次时怎么区分LCD与等离子呢?

网友A:
都说了LCD屏本身不发光,是透光的,这和等离子屏截然不同,等离子屏和CRT屏都是本身发光的,看前面板即可分辨,LCD屏只是个透光板,本身很薄,其对比度较低,响应速度更是较慢,快速变化的图像一眼就可以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