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LED工作原理

楼主(2011-11-13):
(无正文)

网友A:
没什么原理,就是2个颜色的LED封装在一起,第三种颜色,是2个灯一起亮出来的颜色,你自己可以通电试下
注意,判断下共阳还是共阴,弄个5V,串个470R电阻试下吧

网友B:
三色LED由两个不同颜色的管芯组成,有共阳、共阴接法,故为散引脚。当两个管芯各自亮时呈现两色,当两个管芯一起亮时则为混色,所以称三色LED。如果分别控制两个管芯的亮度,则混色的颜色会有不同。

网友:
三色LED,应该是R,G,B三个管芯的LED吧。

网友C:
没什么原理,就是2个颜色的LED封装在一起,第三种颜色,是2个灯一起亮出来的颜色,你自己可以通电试下
注意,判断下共阳还是共阴,弄个5V,串个470R电阻试下吧 ...
引用 网友A:

3P的应该如此,
rgb是4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