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求问:EDK中综合以太网控制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1-13):
在BSB中增加了ethernet_mac控制器,结果在建立硬件比特流的时候就报错
ethernet_mac - E:\fpga\v2test.mhs line 119 - no match found in BBD file!
这是怎么回事呢?求解答,谢谢啦!

网友A:
重新建一个a new impact 的工程,应该能解决。

网友B:
感觉中间漏了一步没做引起这个错误

网友A:
感觉有点不太对。或者换个ISE版本可以解决。

楼主:
4# GoldSunMonkey 我再去试试看,这个东西是用BSB建的。。。

楼主:
6# GoldSunMonkey 发现问题所在了,IP核的版本换了,原来是1.01a,现在是2.00a,有些引脚和设置改变了。BSB用的是板子上带的库,所以一些配置不对了了。
现在有问题要请教一下~
现在的IP核MHS如下:
BEGIN xps_ethernetlite
PARAMETER INSTANCE = xps_ethernetlite_0
PARAMETER HW_VER = 2.00.a
PARAMETER C_BASEADDR = 0x86000000
PARAMETER C_HIGHADDR = 0x8600FFFF
BUS_INTERFACE SPLB = mb_plb
PORT PHY_tx_data = fpga_0_PHY_tx_data
PORT PHY_tx_en = fpga_0_PHY_tx_en
PORT PHY_rx_er = fpga_0_PHY_rx_er
PORT PHY_rst_n = fpga_0_PHY_rst_n
PORT PHY_col = fpga_0_PHY_col
PORT PHY_rx_data = fpga_0_PHY_rx_data
PORT PHY_dv = fpga_0_PHY_dv
PORT PHY_crs = fpga_0_PHY_crs
PORT PHY_tx_clk = fpga_0_PHY_tx_clk
PORT PHY_rx_clk = fpga_0_PHY_rx_clk

而在板子上带的UCF里还有一些被约束的引脚是新的IP核里所没有的,如
Net fpga_0_Ethernet_MAC_slew1_pin LOC=B3;
Net fpga_0_Ethernet_MAC_slew1_pin SLEW = SLOW;
Net fpga_0_Ethernet_MAC_slew1_pin DRIVE = 8;
Net fpga_0_Ethernet_MAC_slew2_pin LOC=A3;
Net fpga_0_Ethernet_MAC_slew2_pin IOSTANDARD = LVTTL;
Net fpga_0_Ethernet_MAC_slew2_pin SLEW = SLOW;
Net fpga_0_Ethernet_MAC_slew2_pin DRIVE = 8;

有没有用过这个核的能告诉我一下这个引脚的作用吗?新的核似乎没有它了。。?

网友A:
新版没用的管脚,先不要管他。

楼主:
猴哥,还是不行,无法生成比特流,报错信息和我一楼发的一样,我这次是自己手动添加的这个IP核。用的板子的库是板子带的光盘上的,版本有点老。用的软件是EDK10.1。查了下,官网上也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但还没解决

网友A:
猴哥,还是不行,无法生成比特流,报错信息和我一楼发的一样,我这次是自己手动添加的这个IP核。用的板子的库是板子带的光盘上的,版本有点老。用的软件是EDK10.1。查了下,官网上也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但还没解决 ...
引用 楼主:

不要用光盘带的。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
你开发板是什么?
因为我这里的环境和你不太一样,
所以不能给你相同的建议。
先回答我问题吧。

楼主:
10# GoldSunMonkey 感谢帮忙哈,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找到了这个IP核的BBD文件,里面有关于根据C_FAMILY选择线网文件的语句,不知为什么没有virtex-2P的,我发现其它款fpga都是指向同一个线网文件,而且PDF也说了这个IP核是支持v2p的,所以我就自己增加了了一个v2p指向该现网结构,问题解决,比特流建立,试了下外围设备测试代码,测试通过~~~~~

网友A:
哈哈,快选择结帖,把分数给我。哈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