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优先级分组 SCB-> AIRCR

楼主(2011-11-13):
外部中断优先级分组   SCB-> AIRCR   这个寄存器,
有谁知道   设置优先级分组是先读出来  再改  然后再写
但是W位是只能写的  读这寄存器W位的值是多少?    不会产生软件复位(BIT2)?

网友A:
回复 楼主:
:handshake

网友B(2011-12-15):
1# boby136 可以读,temp=SCB->AIRCR;  //读取先前的设置   这是stm32不完全手册里的代码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哪个文档截的图?

网友C(2013-04-11):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哪个文档截的图?

Cortex_M3权威指南

网友D(2015-10-28):
为撒在权威指南里面找不到SCB这几个字母,咋回事?这几个字母是从哪里找到的?出自什么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