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求斜率

楼主(2011-11-13):
(无正文)

网友A:
三角波微分后为方波,只要三角波波形纯正,方波测量(峰值)准确,三角波的斜率测量结果就准确,与三角波频率大体无关。
“到底有多不准?”完全看你的微分电路和方波幅值测量电路。

网友B:
即使微分电路做的好,还是要用AD.
还不如直接AD,也不需要很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