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用什么编译器啊

楼主(2011-11-13):
我今天在下在rvds,不知道你们用什么,推荐一下,给个链接也行

网友A:
首选IAR、偶尔也用MDK、最后是YARGATO,但是这个软件jlink调试部分始终没弄正常也就放着了。

网友A:
哈,刚才用YARGATO也调试成功了,原来是一个小细节没注意到,完全照做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初学应该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