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变小行吗

楼主(2011-11-13):
如图采用阻容降压电路,半波整流。负载:IC静态工作电流1ma左右、驱动一个双向可控硅约需8ma、一个3mm直径的高亮LED。
现在的问题是,1000UF的滤波电容太大会造成IC复不好而不能重开机,滤波电容该选多大,现在我把电容改为100UF/16V,放电电阻变为4.7K测试没问题,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A:
你的负载电流在变化,采用阻容降压电路宜加一级稳压,否则负载轻时,电压会升得很高!!电容用多大,主要看系统对纹波系数的要求.电流不大用100uF够了.

楼主:
真心的感谢tyw!我的负载不大,在整流后面加了一个5.1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学习了,买的那种廉价的充电手电里面的充电电路就是利用的电容降压电路呀,

楼主:
我再顶一下,希望还有更多的人来讨论一下。

网友C:
高手!~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