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NC03陀螺仪问题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迷津!

楼主(2011-11-13):
在下想用ENC-03MB角度传感器来做自平衡小车,但是对它的工作原理和安装都只有感性的认识,希望得到各位高人、牛人、前辈的指点。具体是想知道当车子向前倾斜和向后倾斜的时候陀螺仪通过什么途径返回一个参考值?而又是陀螺仪内部什么东西的改变使得其返回这样一个值?还有就是陀螺仪是怎么安装的?文献里面说说的自身轴和车轮轴平行又是什么意思?怎样知道陀螺仪的自身轴在哪个方向?希望有人能解答在下的种种疑问,也许这些问题在各位看来是简单到摆不上台面来讲的,但是对我这样的菜鸟初学者来说,的确被它们困惑了一段时间,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尽可能地详细到每一个问题!在下在此先谢过!

网友A(2011-12-15):
上youku搜下巴,有个老头讲陀螺仪还带演示的。这东西一句半句说不明白,看演示比较容易

网友B:
陀螺仪返回的是一个电压值,通过AD采样、计算得出角速度值。至于安装、轴平行这些,貌似不是问题,你拿到陀螺仪和DATA SHEET你就知道了。。。

网友C(2012-07-19):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054976850
这里有套件

网友D(2013-04-28):
首先陀螺仪是角速度传感器,不是角度传感器。但也可以通过积分的办法来求得角度。规格书上写0.67mv/deg./sec.就是说如果以每秒钟一度的角速度旋转的话,它的输出量就变化0.67mV。知道这个后可以用积分的方法求得转过的角度。以上为个人理解,还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