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3):
下面这个电路,通过快速的控制开关的通断,来短路和开路R3的电阻,控制开关通断的是一个频率为5MHZ,占空比50%的方波,如何列出方程来解出R2两端的电压,仿真已经做过了,只是在理论方面不知道如何列方程求解,麻烦前辈指点,谢谢!

楼主:
HWM,maychang等前辈快现身吧

网友A:
具体也不知道如何计算。应该是开关电容方面的基础。节点1、节点6等效为阻值较高的电阻。

网友B:
如果开关短路12V*R1+R3/R1+R3+R2=6V
如果天关开路12V*R1/R1+R3=4V

楼主:
LS,你想得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