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周立功代码,IMPORT 导入了什么?

楼主(2011-11-13):
周立功SmartARM2200开发板带的程序。
开头三行IMPORT导入了什么?从什么地方导入的?
如果说IMPORT        |Image$$RO$$Limit|  导入了Image_RO_Limit()的话,这个函数在什么地方啊?

; 起动文件。初始化C程序的运行环境,然后进入C程序代码。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IMPORT        Main                ; 声明C程序中的Main()函数

                AREA        Start,CODE,READONLY        ; 声明代码段Start
                ENTRY                                ; 标识程序入口
                CODE32                                ; 声明32位ARM指令

Reset        LDR                SP,=0x40003F00

        ; 初始化C程序的运行环境
            LDR                  R0,=|Image$RO$Limit|
            LDR            R1,=|Image$RW$Base|
            LDR            R3,=|Image$ZI$Base|

            CMP                  R0,R1
            BEQ            LOOP1
LOOP0        CMP            R1,R3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LOOP0

LOOP1        LDR            R1,=|Image$ZI$Limit|
            MOV            R2,#0
LOOP2        CMP            R3,R1
            STRCC   R2,[R3],#4
            BCC            LOOP2

            B                Main                ; 跳转到C程序代码Main()函数

            END

网友A:
那几个变量是编译工具内置的,可以看看ADS的链接器手册,里面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