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触摸屏种类和应用?

楼主(2011-11-13):
触摸屏现在主要有电阻屏,电容屏,红外屏,和超声屏。他们主要具体应用在哪里。那么一般的ATM机上的呢?和其他自助设备上的呢?这四款触摸屏要贴保护膜的话,一般有什么主意事项?iphone 4 是电容屏的,而电容屏的需要手指等导体才可以很好的使用,但贴上保护膜后,不就相当于带着手套操作吗? 为什么说电容屏的,最好使用保护膜

网友A:
还真没有研究过!

网友B:
大部分是电阻触摸屏,一般贴膜用常用的手机贴膜都可以,Iphone4 是电容,电容屏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一层ITO,最外层是只有0.0015mm厚的矽土玻璃保护层,夹层ITO涂层作工作面,四个角引出四个电极,内层ITO为屏层以保证工作环境。当用户触摸电容屏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手指和工作面形成一个耦合电容,因为工作面上接有高频信号,于是手指吸收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屏的四个角上的电极中流出,且理论上流经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头到四角的距离成比例,控制器通过对四个电流比例的精密计算,得出位置。------ITO 是导电透光能力强的氧化物。
注意事项没什么的具体的给Iphone4贴膜没问题,用时小心摔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