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分享:写一个定时器的延时程序

楼主(2011-11-13):
今天开始学习定时器了,遇到了一些问题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定时器一般无法进入中断:是因为我们没有修改定时器终端的地址: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atchdog
        DCD     Timer0A_ISR           ; Timer 0A就是修改的这里,将定时器的地址在这里输入就可以了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0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1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1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2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2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omp 0

别忘了声明        extern Timer0A_ISR
   下面我们就开始配置定时器了:
    SysCtlClockSet(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SYSCTL_USE_OSC|SYSCTL_SYSDIV_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系统时钟设置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使能定时器0外设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         设置定时器0为周期触发模式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6000000 );                                     //         设置定时器装载值:定时1秒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         设置定时器为溢出中断
                                               //         使能定时器0外设
    IntMasterEnable();                                                  //        处理器使能。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这个一般不需要修改就可以了!!!!!

写一个延时程序:
void delay()
{
        IntEnable(INT_TIMER0A);
        while(!(TimerIntStatus(TIMER0_BASE,false)&TIMER_TIMA_TIMEOUT));
        IntDisable(INT_TIMER0A);
}
这里是利用的定时器中断的标志位来实现定时的 ,这样精确了很多,不过有点费力不讨好的感觉,不过大家将就着看吧,用起来还行的!

void Timer0A_ISR (void)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TIMER_TIMA_TIMEOUT);

}
最后来清除定时器的中断标志防止一直在执行!

哈哈 好了!写个流水灯看看吧!!!

网友A:
代码很好写的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2011-12-18):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入门而已,对你这样的高手来说,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C:
有点意思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啊,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E: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