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转:数视宝机顶盒常见问题分析

楼主(2011-11-13):
(一)无图像
、原因:连线不正确。处理办法:一是检查有线电视的进线是否连接到了数字机顶盒的有线输入插孔;二是检查一下机顶盒上的视、音频线是否连接到电视机的视、音频输入插孔上(AV1AV2不要搞错,应与电视机屏幕显示的AV1AV2对应)。

、原因:未获得授权。此时,屏幕上会出现该频道未授权提示。排除办法:检查智能卡是否插好或与授权部门联系。

(二)频道搜索不全
处理办法:检查一下是否是付费频道,如果不是上述问题,请查找线路问题。

(三)马赛克现象

出现马赛克问题最多的原因:信号低,网络电缆接头发生了故障和分配器质量不好。处理办法:用户应检查75Ω头接触情况,看看是否有短路现象,如果是短路的话,看机顶盒插头铜芯是否压紧、接头质量是否有问题。

(四)机顶盒死机现象

只要将机顶盒的电源关闭片刻后,重新启动即可解决。

(五)数字电视故障判别及排除方法

六、开机后所有菜单变成了英文有些菜单会有中英文选项

操作中选择了英文菜单按菜单键弹出主菜单(Main Menu,并按以下步骤设置:System(系统设置)——STB Setting(系统选项)——Language Setting(语言),将English(英文)设置成中文(Chinese)即可。

七、 为什么有些机顶盒升级快有些慢(25---45分钟)
   由于网络信号质量的差别和不同时间段信号质量的差别,机顶盒的升级时间长短会有些差别(一般在25---45分钟之间),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
八、 升级过程中出现停电怎么办?
   在升级过程中,一般不允许停电,否则升级过程将不成功。但无论是否升级成功或在升级过程中机顶盒软件遭到破坏,机顶盒都能自动恢复。我们先介绍一下机顶盒升级的大致过程:
(1) 在主菜单中操作升级或在开机的情况下由前端触发自动升级;
(2) 机顶盒接收软件代码(由于代码量较大,这要花费整个升级过程的95%以上),并暂时保存在RAM中(断电将无法保存),此时并不改变机顶盒的原有软件代码;
(3) 机顶盒将RAM中的软件代码烧录到机顶盒Flash芯片中,新代码将替换原软件代码,这个过程大约花费几分钟左右;
(4) 升级成功,自动重新启动机顶盒。
在以上(1)、(2)过程中停电,机顶盒内的原有软件不会被破坏,您只需在恢复供电后,启动机顶盒,重新从步骤(1)开始升级;若在(3)过程中停电,您的机顶盒将可能暂时无**常使用,此时机顶盒在重新启动时会自动检查是否仍有升级服务,若有,则会自动从步骤(2)开始重新进行升级,或当启动机顶盒在屏幕上刚好显示"dl"时,按"中"(Enter)--"上"(↑)--"下" (↓)--"中"(Enter)的顺序操作机顶盒面板按键可重新触发升级。
九、 低版本机顶盒升级时出现"当前没有升级服务"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由于设备维护或网络维护,某些升级服务可能暂停,或确实未提供升级服务;此时您可关闭您的机顶盒耐心等待一两天后重新尝试。
十、 有些节目经常不定时出现一些马赛克、停顿或闪黑屏是什么原因?
   由于空间中存在各种各样的无线电波,可能会对某些卫星信号产生干扰,对网络信号的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或由于电视画面提示信号弱等出现的一些马赛克、停顿或闪黑屏,这是正常的现象。
十一、 准视频点播节目有的不能进行快进快退,有的可连续4次快进(或快退),而有的只可一、两次,是何原因?
   若服务提供商在前端只为该节目提供了一个节目流,您就不能实现快进快退;若提供了两个节目流,您可进行一次快进快退;若提供了三个节目流,则可进行两次快进快退;依此类推。
十二、 点播收看准视频点播节目时,开始总是在小窗口播放同一个内容,我希望马上看到点播的节目,该如何操作?
   服务提供商有时会提供对NVOD中各节目的预览,此时您在进入NVOD菜单时会在小窗口上播放预览节目而不是直接播放您所点播的节目。若您希望马上看到点播的节目,您可按点播按钮键正式点播该节目。
十三、 重新开机后,只能接收到部分节目,是何原因?该如何处理?
   机顶盒提供了两种节目搜索机制,一种是开机时按设定的启动频道一次收到所有节目,另一种是通过按输入的频率值逐个频点手动搜索节目。只收到了部分节目,可能是由于您按手动搜索的方式未搜索所有频点。此时,您可按问题四描述的方法重新设置,并重新启动机顶盒。建议用户采用启动频道自动搜索节目的方式。
十四、 接收不到NVOD(准视频点播)节目和股票信息,是何原因?该如何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服务提供商未提供该项服务;二是NVOD频率设置不对。处理第二种原因的方法是按《机顶盒参数设置表》提供的值正确设置NVOD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