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基极电路输入信号的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在交流通路里,发射极电位与地等效,那输入信号岂不是要加在了地上,怎么会加在Re上呢?这里一直很疑惑,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2011-11-13):
这是共基极电路,交流通路下是基极接地。输入由电容耦合后通过发射极的电阻注入到发射极。

网友B:
这里应该忽略了vbe,vb=ve

网友A:
文中所说的“发射极的交流电位与GND等效”不妥,只是因为三极管的be在正偏下阻抗(rbe)较小使得发射极电位变动不大而已。

网友C:
在正确的直流偏置下,其理想的交流通路确实是射极等效为地,但文中说法还是有不妥之处,输入信号也不是全部都在RE上,交流通路下RE和R3是并联关系,信号加也是加在两个并联的电阻上。R3虽然对交流通路的射极电流没有作用,但保证了直流工作条件,当然也分了交流输入的一半电流,降低了输入阻抗

网友D:
“发射极的交流电位与GND等效”的说法确实不妥,许多高频放大电路中,为得到较大的电压放大倍数,Re通常为0.

楼主:
5# ghost1325 我的疑惑处在于如下图所示,发射极与GND等效,就相当于在发射极接一个电容,那输入信号就要通过C2流入大地而到不了发射极了?

网友A:
to 7L:

前面说了,“发射极的交流电位与GND等效”不妥,所以你图中C2根本就不存在。此处分析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入,可以近似认为是电流(源)注入。虽然电压变动不大,但电流信号的注入确实是相对明显。此外,这里还存在着强烈的电流负反馈关系。所以,根本不能将其等效于交流接地。

网友C:
楼上,你把发射极对地加个电容,三极管还有什么用? 输入信号都加不到发射结了...
等效归等效,但放大的条件还是要满足

网友E:
LZ吧这句理解成运放中的 虚地 就好了;发射极电压肯定会变得,BE结存在电阻呀,但是理想状态是三极管BE结电阻为0,HFE无穷等状态下便于分析问题;
这个电路不考虑输出电阻和输入电阻HFE等参数增益=RC/RE,也就是大约5倍的同向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HWM老师,感谢楼上几位帮忙解答的,那我的理解就是,信号确实进入了发射极,作者那句话写的不是很对,是吧,看来不能尽信书啊。

网友F:
to LZ,你只要看输入的信号是否会改变Ib电流就行了.
从LZ贴出的图中可以看到,当输入电压变化时,Vbe及Ib确确实实产生了变化!-->即这样的电路接法三极管是能工作的,然后看它是否工作在线性区域.
然后看到交流输入信号加在Re和三极管Vbe上.一般假设Vbe=0.65恒定,所以变化的输入信号是直接作用在Re上了.因为Vbe对交流电压是恒定==短路.

网友G:
交流电位,,交流信号的回路的点位喽。。输入,,经Re,经Vbe(固定0.6)到基极,,到地,,所以信号还是过了基极的。。可以搭出来,,用示波器跟一下,,就看到信号去哪了~~

网友H:
我觉得还是童诗白的模电写的详细

网友I:
在正确的直流偏置下,其理想的交流通路确实是射极等效为地,但文中说法还是有不妥之处,输入信号也不是全部都在RE上,交流通路下RE和R3是并联关系,信号加也是加在两个并联的电阻上。R3虽然对交流通路的射极电流没有 ...
引用 网友C:

支持!

网友I:
to 7L:

前面说了,“发射极的交流电位与GND等效”不妥,所以你图中C2根本就不存在。此处分析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入,可以近似认为是电流(源)注入。虽然电压变动不大,但电流信号的注入确实是相对明显。此外,这里还 ...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BE结交流动态阻抗确实不能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F:
Vbe及Ib确确实实产生了变化!   这句话和“因为Vbe对交流电压是恒定==短路.”是不是有点矛盾呢,Vbe若是交流短路,那输入的交流信号为何会对Vbe产生影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会搭一下试试看,正好手里有一些8050,8550之类的三极管,公司也有示波器,你这个建议很好,最好还是实际的试一下,谢谢

楼主:
16# MCU52 就是说,交流信号在BE上产生了电压变化,是吧?

网友F:
Vbe及Ib确确实实产生了变化!   这句话和“因为Vbe对交流电压是恒定==短路.”是不是有点矛盾呢,Vbe若是交流短路,那输入的交流信号为何会对Vbe产生影响呢?

回17楼:BJT是电流控制型器件,当Ib变动不大时,Vbe接近不变,这里为计算Ib方便进行的近似。

网友C:
模型不同,按楼主所贴图中描述应该是低频小信号的简单模型,不考虑发射结的动态电阻
如果非要抠细节,用复杂模型让计算机算去得了
简化模型的事就该理想的理想,该考虑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