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问题

楼主(2011-11-13):
我7805输入接24V。开始我输入极性弄反了,然后我拔下开关电源,把
线倒回来,结果7805输出为0V。是不是7805烧了?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坏了。

网友B:
百分百已经坏了。
7805反向耐压大概只有7~8V。

网友C:
换个7805试试

网友D:
有输入没输出,那肯定是片子烧坏了

网友E:
看下输入端电流,短时间接反不一定烧块子。

楼主:
我换了个7805就好了。

网友F:
那就是坏了

网友G:
兄弟以后遇到这个问题,你直接换个新的零件上去,如果还是一样,就是电路设计问题,如果好了,就是零件坏了

网友:
24V用7805,压降是不是大了点?热不。。。

网友H:
我看是烧了,换个试下

网友I:
24V用7805,压降是不是大了点?热不。。。
引用 网友J:

楼主准备做暖手用的 天凉了

网友K:
换一个,不贵。不过话说回来,你用24转5V,用7805是线性LDO,不是很好,建议用DC_DC芯片。

网友L:
24转5,压差太大,芯片也受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