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500A的同步整流选啥器件好?

楼主(2011-11-13):
兄弟们替我参谋参谋...

网友A:
100V电压够高的了,不必同步整流吧?

楼主:
回2楼兄弟:因为输出是可调的,最低时才10V,呵呵,所以.....

网友B:
100V 500A。。。 50KW....
低压时用场管同步整流,优势就在于低内阻导致的R*I平方损耗功率比二极管恒压降U*I要小的多

高压做不到低内阻,同步整流还有啥优势?

网友C:
晶纲禅诗?是21电源坛子里的晶纲禅诗嘛?

晶纲禅诗大师出手,怎么敢接招啊

楼主:
回6楼:
看你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C:
回7楼: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