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段话(绿色标出)

楼主(2011-11-13):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其意思就是此类MOSFET因内有寄生二极管,截止时可反向导通。因此不能作对称的开关器件之用。

网友B:
也不是绝对“不能作对称的开关器件之用”,做对称开关时应用两只反向串联

网友A:
也不是绝对“不能作对称的开关器件之用”,做对称开关时应用两只反向串联
引用 网友B:

两个“背靠背”自然可以,单个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