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楼主(2011-11-13):
电流在瞬间通过器件电源管脚流入器件或者通过地管脚流入地

网友A:
re LZ:

这是去耦电容,通常要求尽量靠近器件的电源管脚放置。任何器件工作时的电源电流都不可能是个固定值,有的电流脉动还挺大,特别是高频和大功率场合。由于电源走线上有电阻和分布电感,器件电源上的脉动电流会影响到其电源电压的稳定,所以需在其电源管脚附近对地并入一个适当的电容,使其脉动电流通过此电容旁路到信号地上去。这就是电源去藕电容的基本作用。

楼主:
补充:如果说由于各种原因,VCC上来了个尖峰,这个尖峰到底是怎么样抑制的?我们常说:"电容滤高频信号,那么芯片产生的这些尖峰应该也算是高频吧;这个尖峰经电容VCC端过过孔B,到电源层,然而总是让我费解的是它是怎么到地的?诚然我也知道这时电源到地相当于加了个小电阻,因为过孔B过孔C很近,铜箔相当于一个很小的电阻对吗?我想了解这里的尖峰到底是要找个其他回路让在电容地端的电子回到电源端,还是另外找负载回路?为什么我就是整不明白呢?

网友B:
瞬间有多少电流流入VCC就有多少电流流出GND脚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另外没看明白楼主要问什么

楼主:
瞬间有多少电流流入VCC就有多少电流流出GND脚?这个我没能理解;我前面的问题换种方法说:比如对这电容冲放电,放电时电流要经过负载才能到地呀?可是看我们资料一般的说法都是好像对于高频可以直接到地似的!我们电源去藕电容整个工作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网友A:
to 4L:

过孔B是电源层引入的电源,C和D则是导入至地的过孔。在此,去藕电容由C入地而不经过D就是为了尽可能短地将脉动电流导入信号地,而对器件的地引脚影响最低。脉动电流总是寻求阻抗最小的通路入地,而这个去藕电容恰好提供了这个通路。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说:脉动电流寻求阻抗最小的通路入地,这个阻抗最小的通路是通过电容本身么?按这个道理VCC的电流也到地了?电容2极之间不是绝缘的么?是怎么过去的呢?我的理解一直盘旋在电容冲放电这里了!电过去是要找负载回路的!

网友C:
建议从基本原理理解:ΣI=0;ΣU=0。任何时刻都恒等。
电工原理很重要啊很重要,上面提到的很多情况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

网友A:
to 8L:

电源电压本身是直流,去藕电容对此的阻抗很大,负载阻抗相对而言肯定是小很多。而对于高频脉动电流则反之,即去藕电容上的阻抗可能比负载阻抗来的小,所以更“愿意”走这条“旁路”。

楼主:
谢谢了,大概意思我明白了;具体原理我再找找!

网友B:
补充一点,楼主不要以为干扰或者尖峰或者脉冲经过电容到地就完全浪费掉了,理想电容本身不浪费能量,这些脉动噪声的能量一部分和直流分量一起转化为电容两端相对平坦的端电压,另一部分能量在冲放电过程中被非理想的环路上的电阻消耗掉

楼主要建立起一个概念:电流从电源回流到地不一定就损失能量;就像理想的电容和电感回路,有电流的流动,也有能量的转化交换,但理想状态下,能量还是在电路掌控之中,但电阻网络,就会变成热量跑掉,虽然能量也是守恒,但电路无法HOLD住了

网友B:
另外楼主可以想想变压器整流后 大电容对馒头波的滤波,其实说到底一样的理解方式

网友D:
留名研究一下啊

网友E:
LZ弄明白什么叫去耦,然后再想想就应该明白了。

电容的作用是通交流阻直流,用RC充放电就能明白,交流则自然有频率,去耦的意思就是尽快把数字电源中的高频谐波通过这个电容导入参考地,防止传入其他电路部分造成骚扰。

网友F:
高手很多啊.受用

楼主:
还是理解不了,5楼:"瞬间有多少电流流入VCC就有多少电流流出GND脚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应该是瞬间有多少电流流入VCC就有多少电流流出VCC脚 吧?!以上说的理论大多我都明白:比如:电容的作用是通交流阻直流,去耦的意思就是尽快把数字电源中的高频谐波通过这个电容导入参考地,问题的关键是它为什么通交,这个交是怎么到地的?高频谐波又是怎么通电容导入参考地的?今天看了很多,但是还是想不出答案!基本原理理解:ΣI=0;ΣU=0。任何时刻都恒等。这个道理我也懂!
为什么没有哪位哥们可以形象的解说一下?或者说我理解方式有问题?

网友B:
通交就是因为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交流-就是交化的量,所有电容都适用,就楼主所说的来讲,VCC引脚处在上电稳态后电容两端有一个恒定的直流电压,但干扰也好、浪涌也好,芯片瞬间的电流需求也好,表现在电压上就是一个交流量,相对于原来恒定的直流电压,这个交流量叠加的结果就是有峰有谷,峰值高于直流分量,谷值低于直流分量,峰值时对电容充电,谷值时电容放电
通过电容的电流就是充放电的结果, 这个高中物理都讲的很明白了

楼主:
如果仅仅是这么个冲放电功能,那么电容的摆放:过孔B是电源层引入的电源,C和D则是导入至地的过孔。在此,去藕电容由C入地而不经过D就是为了尽可能短地将脉动电流导入信号地,而对器件的地引脚影响最低。脉动电流总是寻求阻抗最小的通路入地,而这个去藕电容恰好提供了这个通路。问题又回到了开始,和地就没关系了,那么过孔C就不需要了!藕电容由C入地而不经过D就是为了尽可能短地将脉动电流导入信号地,这个尽可能短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楼上,你这问题就牵扯理想器件和实际器件的差别,实际电容有感性部分,线路也有阻抗和感抗,当然越接近效果越好

你说是电流从B经电容经C点这个环路小还是B到D这个环路小

网友A:
to 19L:

“问题又回到了开始,和地就没关系了,那么过孔C就不需要了!藕电容由C入地而不经过D就是为了尽可能短地将脉动电流导入信号地,这个尽可能短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注意下层是个地平面(多层板一般如此),C和D通过过孔接地,怎么和地没关系呢? 至于“尽可能短地将脉动电流导入信号地”,从路径上一看就该明白了。

楼主:
汗,你这样说我又要问电流怎么从B经电容经C点到地了!谢谢以上各位,特别是热心的ghost1325.我再自我加强学习!

网友G:
电容隔直通交,脉动的电流中有直流有交流,交流部分自然要从电容部分通过了

楼主:
道理我可以说很大一堆!甚至比很多人说的都好,我只是缺一个让我自己理解的方法!当然楼上都对,这也解释了我平常布电容的习惯!下图就是最短的表示--如图

网友H:
这个解释你看怎么样:cmos数字电路主要在发生电平转换时才消耗能量,由于开关的频率很高,可以理解成di/dt很大,这时无论是线路还是电容寄生电感都会产生压降,从而劣化输出波形。这就是要求IC旁路电容高频特性好,引线尽量短的原因。

网友I:
楼主,你这样想想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J:
听课来了

网友K:
补充:如果说由于各种原因,VCC上来了个尖峰,这个尖峰到底是怎么样抑制的?我们常说:"电容滤高频信号,那么芯片产生的这些尖峰应该也算是高频吧;这个尖峰经电容VCC端过过孔B,到电源层,然而总是让我费解的是它是怎么到地的?诚然我也知道这时电源到地相当于加了个小电阻,因为过孔B过孔C很近,铜箔相当于一个很小的电阻对吗?我想了解这里的尖峰到底是要找个其他回路让在电容地端的电子回到电源端,还是另外找负载回路?为什么我就是整不明白呢?
引用 楼主:

B和器件引脚近,到底尖峰电流往哪流,不但要看路径长短,还要看阻抗大小

网友K:
这张图恐怕有问题。
——正常地,一个器件不应理解为可以输出电流的器件,除非它是一个电源器件。

网友K:
讨论之前,必须分清它到底是电源器件还是工作[耗电]器件

网友A:
to 33,34L:

未必一定是“电源器件”才会有脉动电流的。脉动电流也未必一定是纯粹向外流的。一般“有源”器件通常多数都会在电源上产生脉动电流,这是常态。

楼主:
越说越远了,去耦不就是为了去干扰么?是因为信号的跳变产生的!
如果我 就硬性的认为杂波就是会通过电容到地,就是以最短的距离和阻抗到地,那我这得解释和问题都通了;但这种教科书的理解我接受不了。
说了只是留了一个MARK,我不说连痕迹也没有!现在印象深刻,迟早我要解决!

网友L:
那个电容只是在电源上形成了一个小的RC充放电过程,电源并不是完全的平稳的,会带着某些脉冲,RC回路只是限制了这个脉冲的变化速率,把这个脉冲的能量平稳的在时域上去扩展了,最终也是叠加在完全直流的信号上,这样就会避免高脉冲对芯片的损害,理论上可以看作这个电容是不耗能量的。。。。它只是把集中的能量平铺开了。。。。。

楼主:
37楼说的很直白了,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其实只解释了滤波的过程,那个电容其实有2个作用,一个储能,一个去杂波!
储能是弥补高速时的供电不足;以上很多人都不断的解释滤波的过程,但是没解释那个电容摆放及过孔放置位置的作用!比如说从电源到地距离近了或者说2个过孔近了会产生什么?

楼主:
貌似又悟到一点!
当电压交变时,由于电容的充电作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就保证了电压的平稳。这里的突变的解决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一:这个突变产生的是时候可能是电容冲放电的任意时刻,如果是电容充满时;此时突变的电压可能高于电源电压,也可能低;如果高时会对电容继续充电;如果是刚开始冲即电容电压为0时,此时电流本身就很大再加上突变电流,这个时刻电流最大.
二:如果突变电压较低,估计只有2个办法可以去处:  其1暂时淹没在强大的直流电中,等放电低于此电压时再在对电容的反复冲放中去处;其2在多个芯片外端集中加一个大容量电解集中滤杂波.
其实以上很多资料中有提到,但是从来没想过是这么一个过程.
另外继续思考电容摆放及过孔放置位置的作用!比如说从电源到地距离近了或者说2个过孔近了会产生什么?

楼主:
基本上都理解了:
当有一个突变的杂波出现时,有电流经过电容的,
只要VCC有纹波哪怕是mV级,那就有电流流过。 电容的作用在于削弱交流分量。
实际电容有感性部分,线路也有阻抗和感抗,当然越接近效果越好;电流从B经电容经C点这个环路比B到D这个环路小,即对应的容抗等也小;即最终这个杂波到地,尽管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仍然会影响到其他电路,但任何回路都会有阻抗等,所以通过不断削弱此杂波直至无形.当然这个过程中又有新的杂波和干扰出现,那么以上过程重复一遍;如此往复形成其工作特征和结果!
终于完全理解了,在这里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M:
去耦电容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这个IC的蓄能电容,滤波纹;二是旁路掉高频噪声

网友N:
频率决定于容量的大小:victory:

网友N:
你那个是要高频还是低频呢:funk:

网友O:
高频流过时电容就是负载,还记住电流总是走阻抗最低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