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是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2011-11-13):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注意那个0.5欧的电阻。当负载电流过大时,此电阻上的压降增大,三机管(BJT)导通,致使MOSFET(VP12)关闭,从而实现了限流,即短路保护。

楼主:
恩,有道理,那为什么nmos的漏极电阻要分为两个?

网友B:
如果不用10K的电阻,当保护三极管导通时,如果NMOS也导通,将会短路电源,两个管子会烧毁。

网友C:
如果三极管的饱和电压是0.7V,那么负载电流超过0.7/0.5=1.4A时限流.

网友D:
vn01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vn01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引用 网友D:

5V数字逻辑信号(图中已表明),用以开关电源。

网友E:
0.5ohm电阻阻值有点大,这样多了功耗

网友A:
0.5ohm电阻阻值有点大,这样多了功耗
引用 网友E:

这取决于多大的负载,即额定的输出功率。

楼主:
版主,我怎么发不了图片了?

网友D:
觉得这个电路不够完美;
假设三极管饱和电压0.7v,当负载电流很大,0.5欧电阻两端电压有0.7v时三极管导通,vp12断开,三极管也会跟着断开,vp12导通,0.5欧电阻两端电压升到0.7v,三极管再次导通,vp12断开如此循环;如果短接12v负载,实际输出会稳定在0.7v,1.4a电流

网友A:
“假设三极管饱和电压0.7v,当负载电流很大,0.5欧电阻两端电压有0.7v时三极管导通,vp12断开,三极管也会跟着断开,vp12导通,0.5欧电阻两端电压升到0.7v,三极管再次导通,vp12断开如此循环”

一般不回出现这种“振荡”现象,除非负载自己老是在大幅度的变化。

网友F:
14楼:
此电路不是如你所描述的那样工作的。
输出短路时,PNP双极型三极管和MOS管VP12均不是工作于开关状态,而是线性状态,没有什么“如此循环”。该电源在输出短路时输出是稳定直流,大约1.4A,这句倒是对的。但既为短路,负载两端电压必为零,不可能有0.7V,除非是负载电阻0.5欧。

网友D:
前面说的确实不对,三极管和mos管的通断是个线性过程,如果输出短路,输出电流最终会稳定在略低于1.4a,0.5欧电阻两端的电压会稍低于0.7v

网友G(2012-07-30):
这个电路中的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工作于线性区,则必引入了负反馈,如何分析?

网友H:
这个电路收藏了  以后用到直接拿来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