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之死

楼主(2011-11-13):
我有一个器件,叫做电光调制器,需要一个负的偏执电压,大约是-2.5V,我用LM317做了一个小电源板,做出了+2.5V,就是照着数据手册上来的。可我需要的是个负压,于是反着接过去,就是电源板的地接电光调制器的-2.5V 入口,然后电源板的正电压输出接到电光调制器的地上,但是很快我的LM317就发烫,挂掉了!! 为什么????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好吗?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我用实验室的直流稳压电源调出+2.5V后,如上反接后,电光调制器可以正常工作。
我的系统供电是三组开关电源, 而自己做的电源板上给LM317的输入电压+12V就是从其中一个开关电源的+12V引出的,这三组电源的交流输入 和接地是并在一起的。

网友A:
分析电流路线

网友B:
看看那几个电源的地线情况,是共地还是隔离的!

网友C:
想法错误,接线错误,你要考量GND -2.5V和 你的正电源之间的电位啊,以及电路中各个回路 要负压,如果电流不大,你用这个器件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共地是指的接地线,还是直流地?

网友D:
这么麻烦,用BM34063输出负压就好了

网友E:
看看有没有可能是共地了,LM317烧毁可能是短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