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电解电容鼓包问题

楼主(2011-11-14):
请教一下,此电容爆开有何原因?谢谢指教!

网友A:
老化后损耗加大导致受热膨胀。初调时也可能是极性接反所致。

楼主:
补充说明,此电容使用不到一个月,且极性没装反!

网友A:
补充说明,此电容使用不到一个月,且极性没装反!
引用 楼主:

再查耐压和充放电流(这属设计问题),否则就是电容自身质量问题了。

网友B:
你的原理图太小了,而且看不清楚,哪个电解,容量和耐压都没看清
电容鼓起多数为耐压不够鼓起,换个耐压大点的,

楼主:
爆的电容在电路中是右边并列3个中的一个,电容两端电压为DC310V,电容参数:400V,560uF

网友B:
前端加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中国大陆的名词,意思是在一定电流电压范围内电阻值随电压而变,或者是说"电阻值对电压敏感"的阻器。英文名称叫“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简写为“VDR”, 或者叫做“Varistor"。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现在大量使用的"氧化锌"(ZnO)压敏电阻器,它的主体材料有二价元素(Zn)和六价元素氧(O)所构成。所以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氧化锌压敏电阻器是一种“Ⅱ-Ⅵ族氧化物半导体”。 在中国台湾,压敏电阻器称为"突波吸收器",有时也称为“电冲击(浪涌)抑制器(吸收器)”。

目录

压敏电阻电路的“安全阀”作用
应用类型保护用压敏电阻
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保护用压敏电阻的基本性能
4. 压敏电阻的基本参数
压敏电阻系列对照表压敏电阻电路的“安全阀”作用
应用类型 保护用压敏电阻
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保护用压敏电阻的基本性能
4. 压敏电阻的基本参数
压敏电阻系列对照表
展开 编辑本段压敏电阻电路的“安全阀”作用
  压敏电阻有什么用?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UN"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例如:现在我们家用的彩电的电源电路中就使用了氧化锌压敏电阻,这里使用的压敏电阻压敏电压为470V,当瞬态的浪涌电压最大值(非有效值)超过470V时,压敏电阻就是体现他的钳位特性,把过高的电压拉低,让后级电路工作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编辑本段应用类型
  不同的使用场合,应用压敏电阻的目的,作用在压敏电阻上的电压/电流应并不相同,   因而对压敏电阻的要求也不相同,注意区分这种差异,对于正确使用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两大类:①保护用压敏电阻,②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保护用压敏电阻
  (1) 区分电源保护用,还是信号线,数据线保护用压敏电阻器,它们要满足不同的技术标准的要求。   (2) 根据施加在压敏电阻上的连续工作电压的不同,可将跨电源线用压敏电阻器区分为交流用或直流用两种类型,压敏电阻在这两种电压应力下的老化特性表现不同。   (3) 根据压敏电阻承受的异常过电压特性的不同,可将压敏电阻区分为浪涌抑制型,高功率型和高能型这三种类型。   ★浪涌抑制型:是指用于抑制雷电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等瞬态过电压的压敏电阻器,这种瞬态过电压的出现是随机的,非周期的,电流电压的峰值可能很大。绝大多数压敏电阻器都属于这一类。   ★高功率型:是指用于吸收周期出现的连续脉冲群的压敏电阻器,例如并接在开关电源变换器上的压敏电阻,这里冲击电压周期出现,且周期可知,能量值一般可以计算出来,电压的峰值并不大,但因出现频率高,其平均功率相当大。   ★高能型:指用于吸收发电机励磁线圈,起重电磁铁线圈等大型电感线圈中的磁能的压敏电压器,对这类应用,主要技术指标是能量吸收能力。   压敏电阻器的保护功能,绝大多数应用场合下,是可以多次反复作用的,但有时也将它做成电流保险丝那样的"一次性"保护器件。例如并接在某些电流互感器负载上的带短路接点压敏电阻。
电路功能用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主要应用于瞬态过电压保护,但是它的类似于半导体稳压管的伏安特性,还使它具有多种电路元件功能,例如可用作:   (1)直流高压小电流稳压元件,其稳定电压可高达数千伏以上,这是硅稳压管无法达到的。   (2)电压波动检测元件。   (3)直流电瓶移位元件。   (4)均压元件。   (5)荧光启动元件
编辑本段保护用压敏电阻的基本性能
  (1)保护特性,当冲击源的冲击强(或冲击电流Isp=Usp/Zs)不超过规定值时,压敏电阻的限制电压不允许超过被保护对象所能承受的冲击耐电压(Urp)。   (2)耐冲击特性,即压敏电阻本身应能承受规定的冲击电流,冲击能量,以及多次冲击相继出现时的平均功率。   (3)寿命特性有两项,一是连续工作电压寿命,即压敏电阻在规定环境温度和系统电压条件应能可靠地工作规定的时间(小时数)。二是冲击寿命,即能可靠地承受规定的冲击的次数。   (4)压敏电阻介入系统后,除了起到"安全阀"的保护作用外,还会带入一些附加影响,这就是所谓"二次效应",它不应降低系统的正常工作性能。这时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三项,一是压敏电阻本身的电容量(几十到几万PF),二是在系统电压下的漏电流,三是压敏电阻的非线性电流通过源阻抗的耦合对其他电路的影响。
编辑本段4. 压敏电阻的基本参数
  1. 标称压敏电压(V):指通过规定持续时间的脉冲电流(一般为1mA 持续时间一般小于400mS)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值。   2. 电压比: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1mA时产生的电压值与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0.1mA时产生的电压值之比。   3. 最大限制电压(V):在压敏能承受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Ip及规定波形下压敏电阻两端电压峰值。   4. 残压比: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为某一值时,在它两端所产生的电压称为这一电流值的残压。残压比则是残压与标称电压之比。   5. 通流容量(kA):通流容量也称通流量,是指在规定的条件(规定的时间间隔和次数,施加标准的冲击电流)下,允许通过压敏电阻器上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值。   6. 漏电流(mA):漏电流也称等待电流,是指压敏电阻器在规定的温度和最大直流电压下,流过压敏电阻器电流。   7. 电压温度系数:指在规定的温度范围(温度为20℃~70℃)内,压敏电阻器标称电压的变化率,即在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的相对变化。   8. 电流温度系数:指在压敏电阻器的两端电压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流过压敏电阻器电流的相对变化。   9. 电压非线性系数:指压敏电阻器在给定的外加电压作用下,其静态电阻值与动态电阻值之比。   10. 绝缘电阻:指压敏电阻器的引出线(引脚)与电阻体绝缘表面之间的电阻值。   11. 静态电容量(PF):指压敏电阻器本身固有的电容容量。
编辑本段压敏电阻系列对照表
  公司 常规浪涌保护 高浪涌保护 静电保护
AEM MLV NA MLV HA MLV ES
AVX VCxxx VCxx VCxxLC
Epcos CT/CN CT/CN CT/CN
Littelfuse ML ML MLE,MHS
Panasonic EZJ N/A EZJ
TDK AVR-M N/A

网友A:
爆的电容在电路中是右边并列3个中的一个,电容两端电压为DC310V,电容参数:400V,560uF
引用 楼主:

400V耐压不太够。

网友B:
或者选450V的电解试试 零火线上加个压敏或者零火线对大地之间加

网友C:
鼓包一般是内部电解质过热分解产生气体造成。

过热的原因一般是过压后铝板表面的绝缘膜被破坏造成绝缘下降,电容上的功耗随之大幅加大后发热造成

网友D:
铝电解电容鼓包的原因是过压、过温、工作频率更高。

网友E:
你这个应该是电源系统,这个电容周围都是元件还靠的这么紧凑,散热不行啊,爆开多为温度太高所造成哦

网友F:
山寨的假电容

网友G:
耐压不够,或极性接反,或质量不好

网友G:
有的厂家质量不好,我以前也遇见过,换个品牌试下

网友H:
多是过热

网友I:
开关电源滤波电容?
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很大时,虽然大电容已经可以有很好的过滤效果,但因为负载电流过大,高频时对电容的充放电大频率大,且电流也大,导致电容热损过大,用不多长时间就会鼓起来。
建议:前面400V电容滤波后,串一小电感隔离高频脉冲,同时在小电感后再并一个高频电容。

网友J:
耐压加大 可以吗?

网友I:
耐压的原因可能性很小。
如果是耐压原因,不会让你等那么久才坏。
因为滤波电容为电解电容,高频阻抗较大,后级如果是开关性电流且功率很大的话,这么大的脉冲电流全加到电容上,不管你容量再大,也没用。最好办法是减小电容高频阻抗,也就是以高频电容来并到上面。为了更好保护电解电容,建议串小电感。

网友K:
品质问题,
耐压问题,
高温,

网友L:
电容鼓包肯定是内部太热引起的.
引起内部发热发晕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
1)靠近外部的热源引起;
2)电容损耗电阻发热引起的-->电流太大,频率太高,电解液老化,电压过高性能退化.

网友M:
这个看起开是一个开关式升压电源!我自己感觉你后面的电容的耐压选择可能有点小了

网友N:
电容选型有问题

网友O(2013-05-17):
可能原因:电容老化或外部热源->电解液干涸->ESR增大->电容发热->电解液气化->压力升高->电容膨胀

网友P:
上电的时候有冲击啊。
应该看看:桥式整流方面的资料;
电容滤波,LC滤波,RC滤波等优缺点。
并需要看看选这些参数,估计你学的全忘了:lol

网友P:
引用 网友L:
电容鼓包肯定是内部太热引起的.
引起内部发热发晕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
1)靠近外部的热源引起;

偶尔出现的话可能就是电容质量有问题。
功率大的话,要考虑散热。注意温度对电容的影响。
最好选高压电解电容,看看开关电源的就知道了。:lol

网友L:
引用 网友P:
偶尔出现的话可能就是电容质量有问题。
功率大的话,要考虑散热。注意温度对电容的影响。
最好选高压电解 ...

"选高压电容不是根本"。
选低内阻电容,对于开关电源用的,特别是高频下。

网友Q:
有些地区电网电压在夜间电压会高于额定值的15%以上,应该考虑降额使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L:
"选高压电容不是根本"。
选低内阻电容,对于开关电源用的,特别是高频下。 ...

是的。
但有时也是必须的,比如画板子。画2层够了,还是画了4层。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是的。
但有时也是必须的,比如画板子。画2层够了,还是画了4层。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

对于电容的参数而言,耐压大小与高频内阻大小是二个概念。
若说有关联,则耐压高的电容,一般比耐压小的电容的内阻小。

网友R:
你这个电容坏是很正常的,你的滤波电容容值达到1680uF,应该要加个预充电电阻,或者软启动。

网友S:
引用 楼主:
爆的电容在电路中是右边并列3个中的一个,电容两端电压为DC310V,电容参数:400V,560uF ...

电容耐压太低了,420v不能再低了,保险点就上450V

网友T(2013-09-16):
你这个电容坏是很正常的,你的滤波电容容值达到1680uF,应该要加个预充电电阻,或者软启动。
为什么要加预充电电阻啊?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U:
负载是交流供电吗?或者电流很大,以至于产生较大的纹波电流。

网友V:
高频电流会导致电容温度升高,要考虑器件降额。

网友W:
嘉之通的电解电容怎么样,感觉用一段时间会坏

网友X:
烟花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