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DSP嵌入式汇编的资料?

楼主(2011-11-14):
小鸟最近刚开始接触DSP,在例程中看到很多asm(“XXXX”)这样的语句,说是嵌入式汇编,真心看不懂。哪位有这类语句的指令集资料吗?先行谢过~

网友A:
ccs里有文档

网友B:
asm(“XXXX”)

这需要什么指令集?指令集就是你选择的DSP的汇编指令集啊!!!

asm(“”)只是一种特殊形式,告诉编译器其内的符号是汇编代码

楼主:
3# yewuyi 叶大师见笑,我也是刚接触DSP,第一次碰到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表达起来有点纠结。
我看asm(“”)里面的汇编代码就是ESTOP01或者其他,不知道是什么指令。

网友B:
3# yewuyi 叶大师见笑,我也是刚接触DSP,第一次碰到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表达起来有点纠结。
我看asm(“”)里面的汇编代码就是ESTOP01或者其他,不知道是什么指令。 ...
引用 楼主:

1、这个asm()的方法在很多MCU都有类似方法,包括很多8位MCU的编译器也都是这么规定的。
2、这个括号里面一般就是你当前代码所使用芯片型号的汇编指令,具体指令可以查该型号手册
3、根据宏使用的规则,这个括号里面的符号可以通过宏转义的方式写成别的符号,这可以在源代码中查原作者的宏定义可知。

楼主:
5# yewuyi 明白了~感谢叶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