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UART中断被TIM1中断打断后,再不能进UART

楼主(2011-11-14):
如题,UART中断接收的时候,TIM1中断到(优先级高),执行TIM1中断,发现UART产生了一个帧错误(FE 置位),按照datasheet说的,先读SR,再读DR,可以看到FE位清零,但是UART中断还是再也进不去。
请高手指教。
非常感谢。

楼主(2011-12-20):
每次进中断子程序时关闭中断,出子程序时开中断,避免帧错误。
不能再进中断,是硬件电阻值不合适,导致发送过来的电平不能判断为高。

网友A(2012-05-29):
uart,从来不处理帧错误。
    数据的正确性,通过校验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