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D1为什么管?

楼主(2011-11-14):
如题,图中D1为TO220封装,2脚,不知道是什么管?本以为是TVS,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没有此种封装,猜想是否为快恢复二极管?又或者是别的,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啊

网友B:
续流二极管啊
引用 网友A:

不是。

若是二极管,在此看不出有啥作用。

网友C:
快恢复二极管没错。减少K切换时电机电感反生电动势对+12V电源的影响。

网友B:
快恢复二极管没错。减少K切换时电机电感反生电动势对+12V电源的影响。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是一般意义下的二极管,切换时电动势反向加在“二极管”上。这个东西只可能是TVS。

网友C:
在TVS未出现之前,这种二极管保护电路‘古已有之’。其实说TVS是快恢复二极管亦没错。

网友D:
不承接上下文不好下结论,
1)有时是多余的。
2)有时用普通整流二极管就够了。
3)有时用快恢复二极管亦可以。
TVS我看就没必要了。

网友E:
所有人都被LZ忽悠了,:D,图上只有D0,根本没有D1

网友F:
1)不外乎保护电机的电感和+12V电源, 在这里能产生危害电压、电流的只有电机中的电感。
2)所以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或过压保护TVS管了。
3)具体是什么猜想可能是TVS。

网友B:
在TVS未出现之前,这种二极管保护电路‘古已有之’。其实说TVS是快恢复二极管亦没错。
引用 网友C:

“快恢复二极管”和“TVS”有着天壤之别。

网友E:
呵呵,TVS只能说是“快响应”

网友D:
呵呵,TVS只能说是“快响应”
引用 网友E:

倒不是只“快响应”,
TVS只有工作于反向击穿才体现出它的意义,所以在这里,
马达是不怕外界对它的干扰的,只怕它对外界产生干扰,在加上TVS的工作特性
还不如加个电容来得有效。

楼主:
所有人都被LZ忽悠了,:D,图上只有D0,根本没有D1
引用 网友E:

...........
写错了

网友G:
谁告诉我D1在哪,是那个双掷开关继电器?

网友H:
没有看见D1,继电器线圈的反压有D0续流保护,负载电机也是大感性的玩意儿,怎么没有保护??照此图继电器断开后,触点要拉弧...

另外,TVS是稳压管的一种,都属于齐纳二极管,不过TVS更注重的是较硬的伏安曲线、瞬间过流能力

网友I:
D1应该是用于续流

网友J:
是那个D0管子吧?应该是稳压二极管12V的

网友K:
续流二极管,保护用

网友L:
续流二极管。何为续流二极管?
续流二极管是按照功能说的。这里的目的是泄流,而不是续流。
这里只是保护作用。

网友M:
d1在那 :o   如果说D0的话应该是续流二机管

网友N:
还是yewuyi细心  顶 啊   学习了

网友O:
那些说是续流二极管的,再看仔细点,看继电器断开和合上时的状态!不要人云亦云,马达正百转这样加二极管根本没有用.应该加电容!

网友P:
D1比D0好用

网友Q:
继电器续流的不都是连接在继电器的电源端吗,

网友P:
继电器续流的不都是连接在继电器的电源端吗,
引用 网友Q:

此处应该是负载端,也就是应该接在继电器接点的后面。

网友R:
也算续流二极管,但是不能在触电切换期间续流,只能在电源断开的时候续流。

网友P:
电源断开的时候续流?
电源根本没有断开,要续流么?这和电源供电有什么区别?
可见,从续流的意义上讲,D0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续流的目的本来就是针对或保护断流点的,续流必须呆在断流点之后,可D0呆的位置与断流点-负载根本没有关系。因此,D0绝不是续流。

网友H:
我也看错了,把D0那路看成对继电器吸合线圈供电了...

网友S:
是不是图纸不全,D1应该并在马达上的?

网友T:
混啦,不知哪位是准确的!~

网友U:
都被楼主玩弄了,哪里来的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