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越详细越好。。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14):
D4,D5保证如果有U1A,U1B有一个输出低电平,那么光耦导通,U1A当+端电压低于负端电压时,U1A输出为低电平,U1B看得不是很清楚。反馈都用电容,有点类似积分电路。以前也看过这样的接法,始终觉得失调电压会对电容慢慢积分

网友B:
写出传递函数,画BODE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