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一个USB设备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1-11-14):
我设计的一个USB设备,不是插在机箱上的U口,而是按照客户要求直接插在电脑主板上的USB针上,然而这样带来了以下的抗干扰问题.

故障现象:USB设备插在机箱的U口上,USB线的屏蔽层是和机箱连接的;如果直接插在电脑主板上,则USB线的屏蔽层和机箱断开,抗干扰能力严重变差.因此USB设备在使用的时候频繁断开连接(设备管理器找不到设备)
解决方法:在USB线的屏蔽层焊出一根线,用螺丝拧在机箱上.
产生的效果:公司内部实验,USB设备立刻变的很稳定.然而在客户那边安装了300台USB设备,依然有15台时常出故障.可见,这样做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有一小部分难以解决.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该怎么进一步提高EMC性能

楼主:
USB线在设备端的信号地和保护地该怎么接?
USB线在电脑主板端信号地和保护地该怎么接?

网友A:
300台有15台出问题,其实就相当与一种验证。也需这15台根本就是组装问题。那条线的焊接或连接可能不牢固。
另外你提到抗干扰能力差,你说的这个干扰是什么干扰?ESD?EFT?RS?

网友B:
的确,如果是15台有问题,很有可能是工艺导致的问题,而不是设计了,如果是设计问题,应该比例要高些

网友C:
EMC\EMI等级比较低,也会造成机器偶尔故障。

检查屏蔽层完整性,另外检查USB电源抗电磁干扰性能如何,很多USB设备都是因为电源不行,另外,设备的PCB布线如何?电路中各类应该加的保护电路都加了吗?

网友D(2015-10-1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USB设备通讯的过程中自己断开,感觉是静电的原因吧,静电在设备中具有隐蔽性、潜在性、随机性、复杂性;我所遇到的就是随机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E:
这个比例可能是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