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覆铜问题

楼主(2011-11-14):
2812上有三个地,分别是GND、DGND、AGND,请问这三个地都要覆铜么?另外腹痛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整块板子覆铜?还有,选择实心覆铜还是网格覆铜呢?
谢谢

网友A:
这种问题吧不好回答,最好是做成4层板,那肯定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将地单独做成一层;
有必要双面板吗,省不下几个钱,费那劲做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