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语句不懂,谁给解释一下

楼主(2011-11-14):
(无正文)

网友A:
$=是位运算符,你去看书就明白了。后面的那个TI_CC_GDO2_PIN代表一个16进制数,头文件里有,其实这个句子就是给寄存器赋值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和CCXXXX里面的代码,TI_CC_GDO2_PxIE 这个是宏定义GDO2脚,意思是禁止中断。

网友C:
TI_CC_GDO2_PxIE寄存器的TI_CC_GDO2_PIN位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