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能用什么软件仿真?

楼主(2011-11-14):
(无正文)

网友A:
proteus7.6加入了430,但是反映不是很好,不建议使用。对430的仿真还是建议用IAR结合JTAG进行硬件仿真,结果准确。

网友B:
proteus仿真还是不准的,前不久我想仿真74ls154是否能用430来驱动,结果在proteus里面不能驱动,实际是可以的。建议LZ自己搭电路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