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怎么开总中断

楼主(2011-11-14):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怎么开总中断的方法,

_EINT()和__BIS_SR(GIE)都试啦,就是不行。

网友A:
定时器A的使用要点:

1. 时钟源及变化方式,例如 TACTL = TASSEL_2 + MC_2,其中TASSEL定义了时钟源,MC_x定义了CCR计数器怎样变化(连续、循环等)
仅此一句就会让定时器A开始计数,你可以在不同时刻观察一下TAR看看是否变化

网友B:
单单关注_EINT()是不行的,你要看和你中断相关的寄存器是否正确初始化!

网友C:
没看懂2楼的回答: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