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直流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1-11-14):
各位大神,要把传感器输出的微弱信号,大概只有几毫伏,放大到几伏,能否实现。准备用7650低飘移斩波稳零放大器来做,可不可以,需要多级放大么,那后面用的放大器可以选择哪些。每级的增益是多少合适呢。
问题有点零散,小弟还在读大三,以前模电学的不好,基础比较差。希望不吝赐教。感谢:hug:

网友A:
可以。斩波调零放大器就是为解决抑制温漂和放大微弱直流信号这两个问题而产生的,还有微弱信号可能需要在进入斩波调零放大器之前,进行滤波。至于是否采用多级放大,则需要根据微弱信号的频率而定,因为带宽是和放大倍数成反比的。

网友B:
仪用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还想弱弱的问下,需要得到的是一个稳定时候的直流电压信号,是否还要考虑频率问题,要考虑的是斩波的频率么,那应该个放大芯片本身有关吧。不好意思,我基础实在不好。: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晚上想到了仪用放大器,对这个不是很熟悉,请问它和斩波调零放大器,有什么区别,两种哪个电路相对容易,成本怎么样?谢谢:)

网友A:
回5楼:
对于传感器输出的微弱信号,最好用斩波调零运放,因其输入偏置电流、输入失调电压一般比仪表运放要低,而且仪表运放主要被用来精确放大一个大的共模分量存在下的低电平信号。
区别:两者的实现方式和结构都不一样。具体可上Google、百度等网站查询。
成本:从技术角度来说,斩波调零运放应该更贵一些。可上淘宝网查询

网友A:
回3楼:
直流信号的频率为0,此时,无需考虑频率问题。
建议查看相关的数据手册比如ICL7650等,查看相关的参数,然后根据数据手册提供的典型电路进行设计。
数据手册在Google上,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C:
7650,2MHz带宽

网友D:
不知道LZ知不知道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