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V左右低压升200V的DC-DC升压方法

楼主(2011-11-14):
要做一块电路板,其中电源部分要求输入为12V直流稳压电源,输出为200V直流电源,功率最好大些,最好10W以上,请问用什么样的电路或者芯片可以达成以上目标呢?小弟之前没接触过类似升压电路,还望各位师兄帮忙。

楼主:
您好,麻烦能详细介绍下吗?或者给我一些关键词,我百度搜索……这方面没做过,只做过变压器市电整流滤波的……高压基本从零开始的。 2# omi_liang

网友A:
单端反激,这是开关电源的一个拓扑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端反激得用变压器吧,那做的就比较大了……有芯片之类的封装模块吗?如果没有的,听说有一种谐振升压之类的电路可以,请问您这方面知道相关知识吗?

网友A:
反激体积不大啊。高频变压器可不像你用的工频变压器啊。
没听说过谐振升压

网友B:
不要求隔离的话,Boost电路就可以。
升压比很大的话,Boost电路中的电感改成有抽头的(自耦变压器)。

网友C:
LM3477/3478都可以
去国半网站注册一下,然后用他的WEBENCH® Designer设计工具,它自动给你做好全部设计,包括原理图,所有器件参数,PCB图,热分析等等

网友D(2018-02-02):
LS你好,最后成功了吗?我用的是UC3842芯片做的,但是卡在变压线圈绕制这一步,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