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我想学习用单片机驱动微型打印机的驱动方法,以前见有人做过。
我在淘宝网上搜,见有小票打印机出售,有USB接口和并口的。
我想买一个并口的,然后和单片机接起来驱动一下,这种方法可行吗?
因为以前见的都是一个微型打印机(电机的形状,上面有打印纸),
网上卖的都是成品,封装起来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串口、并口的都可以用,注意要仔细阅读打印机的手册,弄清接口标准和时序即可进行编程驱动。

网友B:
串口打印机的编程好做,直接单片机发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C:
:lol我就是微型打印机公司的
针式的热敏的都做
并口串口的都做:victory:

网友D:
完全不一样,连USB或者串口的叫打印机,打印机=打印头+驱动板,打印头就是你说的电机那个,现在估计被EPSON快垄断掉了。如果是小公司,少量产品,就用打印机把,映美有的,还可以。开发打印头,需要的脑浆子是研究打印机的100倍,偶做过,比EPSON原厂的还小2/5,税控机上用。

楼主:
NE5532,你好!你是说打印机内部已经有驱动板了是吗?那样那个的话,买打印机
就没意义了。

楼主:
NE5532,你知道哪有卖打印头的吗?

网友E:
呵呵,打印机芯控制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M150II机头淘宝网上有卖的。
上传一个M150的开发文档,你把文档理解透了,再去市场上看,会发现所有做通用微型针式打印机的电路几乎是一样的,且完全出自早年的TP-UP的改良品种。
再上传一个TP-uP16A的使用说明书,这个板子现在不好找了,MCU用的是8031哟,够老的了吧。

网友E:
Tp-up16A是北京公达的产品吧,他们现在好象不做这种低附加值的东西了。

网友F:
值得一试

网友G:
正准备做针式打印机,学习一下

网友H(2013-11-12):
还有其他的比如跟单片机之间通过SPI进行通信的微型打印机么?

网友I(2014-12-18):
引用 网友E:
呵呵,打印机芯控制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M150II机头淘宝网上有卖的。
上传一个M150的开发文档,你把文档理 ...

你好,有串口驱动程序么?

网友J(2017-01-21):
一般都用串口,并口太大。

楼主(2024-05-07):
引用 网友E:
呵呵,打印机芯控制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M150II机头淘宝网上有卖的。
上传一个M150的开发文档,你把文档理 ...

谢谢!我找到机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