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空脚直接上下拉风险有多大?

楼主(2011-11-14):
有个工控项目,需要MCU引脚比较少,但是需要用到独立的VREF脚,剩余的空脚怎样处理好呢?全部通过电阻上下拉,印版不是很好处理啊,悬空对抗干扰能力不会有好作用吧?如果全部直接下拉到地,上拉到VCC,哪个风险更小,风险有多大呢

网友A:
上拉到VDD时,最好这个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并输出高。如果输出低,则会损坏该引脚,但芯片其他部分应不受影响。
下拉到GND时,最好这个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并输出低。如果输出高,则会损坏该引脚,但芯片其他部分应不受影响。

不管上拉到VDD还是下拉到GND,若没有配置引脚为推挽输出,也不影响正常操作。

总之,风险=0。

楼主:
谢谢回复,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是通过电阻上下拉,还是直接拉?

楼主:
哦,版主的意思就是直接拉,不好意思

网友A:
谢谢回复,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是通过电阻上下拉,还是直接拉?
引用 楼主:

都可以。

网友B:
如果外部上/下拉,程序上不做配置(使用默认配置),那么风险是多少?:lol

网友C:
看I/O口的情况,一般用5.1K,上拉至VCC

网友D:
下拉,上拉均可,不建议将某个口直接接到电源上或地上

悬空的话设置为输出即可

楼主:
想来直接下拉到地要好些,这样可以保证铺地尽可能完整,对定型产品没啥风险,产品开发的时候别误输出高电平就好了,不过有说法,这种接法开机时候功耗大,工控产品应该不介意这点功耗

网友D:
直接接地,MCU受到干扰输出高,就很危险

网友E:
电阻上下拉呀  保护嘛~

网友F:
要看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G:
下拉,设为高阻输入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直接接地,改为输入即可

网友I:
上拉到VDD时,最好这个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并输出高。如果输出低,则会损坏该引脚,但芯片其他部分应不受影响。
下拉到GND时,最好这个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并输出低。如果输出高,则会损坏该引脚,但芯片其他部分应不受影响

网友J:
如果重点考虑功耗 推挽输出高 可以不接VCC
如果重点考虑EMC 推挽输出低 并且直接强下拉(不通过电阻)到地
如果都不考虑…… 就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