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410ad和ntc热敏电阻测温

楼主(2011-11-14):
测温范围0-260度 采集到的电压和温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如果有例程和原理图的话更好

网友A:
搜一下NTC的温度和阻值的公式,自己算,电压要看电路了。
如果你出钱的话,估计有人会帮你做。

网友B:
我有。QQ:562697412

网友C:
NTC 电路: 上面接一个NTC,下面接一个精密电阻,再加一个RC滤波至AD口。
程序:      NTC分度表数据,电阻分压,得出AD转换数据,查表可知温度!
如有问题: goodboy20031011#163.com

网友C:
已前做过NTC温度控制项目。。

网友D(2016-02-27):
你好,菜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