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写的代码,即将超出,是否可以压缩?

楼主(2011-11-14):
(无正文)

网友A:
有代码长度优化功能,选以长度优先优化。

网友B:
直接上图

网友C:
可以,但是后果自负。建议先研究下自己有没有把问题复杂化。

网友D:
利用编译器优化是一方面
用大脑优化是另外一方面
两手都要硬~

网友E:
都哪些功能,居然能把64k写满?
我写单片机程序通常很rom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使

网友F:
考虑多用子程序替代,只要重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