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我有一个24V开关电源。我想用TL431给单片机供电,5V。
我就是想用TL431做做实验。我想问一下,是否可以接24V,
通过电阻分压,使基准源得到2.5V,从而再得到5V。
如果可以的话,电阻选多大的,功率有要求吗?
我以前没做过,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是不行的,可以用TL431+NPN做个LDO就可以。

楼主:
谢谢!怎么接呀?你能不能说详细点。
NPN是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类似 TL431中datasheet中的接法:
Figure 14. Constant-Current Sink

RS对应你的负载。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不过还有几点不明白。图见附件,应该没错。

楼主:
图23.我不明白,TL431的基准源不是2.5V吗?那么图中RS两端的电压是2.5V还是5V呢?
我需要5V。还有,NPN的集电极接哪儿呢?我感觉自己太笨了,还是不明白。麻烦你再解释解释。

网友A:
对不起,没料到你的资料与我的不一样。这样接就好了:

楼主:
我今天搭了个电路,没有2N5550,我用8050替代,结果8050好像烧了。TL431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还有那个100欧的电阻也烧了。我看了一下手册,2N5550Vcbo160V,
Vceo140V,Vebo6V。8050Vcbo30V,Vceo25V,Vebo6V。
两者的Vebo都一样,只是2N5550的Vcbo,Vceo比较大。
我还看了一下电流,2N5550Ic最大300mA,8050Ic1.5A。
我量了一下,8050的BE之间的电阻10几K,CB之间不通。
我不明白,8050为什么会烧?还有那个100欧电阻要用多大功率的?
我硬件比较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你24V的输入电压,不知道工作电流是多少,就算50mA吧,在这个三极管上消耗的电压是24-5=19V,三极管上消耗的热功率是 19V X0.05A = 0.95W !     没有散热片的情况下,小半分钟就会烧掉的。

后级耗电比较大的话,还是考虑用DC-DC吧,最简单的就是LM2596,或者MP1583,便宜的就用MC34063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用TL431做个试验,以后会考虑用DC-DC的。如果换成2N5550有没有问题呢?
还有那个100电阻如何选?

网友C:
谢谢!我就是想用TL431做个试验,以后会考虑用DC-DC的。如果换成2N5550有没有问题呢?
还有那个100电阻如何选?
引用 楼主:

隨便找一個TO220封裝NPN解決熱量問題,後面100R電阻用0.5W以上的,就OK,注意輸出不要短路.這麽大壓降短路很容易燒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