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信号的电源层选择问题

楼主(2011-11-1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板子上除了你列出的地之外应该还有GND,AGND,PGND之类的吧?
一般24VGND、5VGND是用作电源参考的。毕竟信号参考电源平面容易带入噪声。

网友B:
按LZ的意思,5V的GND可能就是它的信号数字地,那么就用它做差分的参考平面

楼主:
哦,明白了 谢谢三楼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