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差分线的电源层选择问题

楼主(2011-11-14):
(无正文)

网友A:
我现在不知道用哪个地来做为差分线的电源层更合适
你这么个的问法也很不合适。
你到底是要设置电源层呢还是要选择差分地呢?

网友A:
如果是选择差分地,用谁做电源就用谁的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差分地的选择,如果用独立的大地(不和5VGND连接)做为差分地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差分地的选择,如果用独立的大地(不和5VGND连接)做为差分地会不会有问题呢?
引用 楼主:

一般不妨碍使用,但你这样做实际上让差分驱动器缺乏共模电流地,应用中存在一定的风险。

网友A:
原则上,我认为电路设计时要考虑各种地的使用目的——可是,实际上,有可能因为现场情况要求你不能按照原始设计思路使用这些地。对于这个,要有准备。

楼主:
明白了 谢谢高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