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5A 同步整流 求器件

楼主(2011-11-14):
代理电源IC的, MOS管的, 各路高手们来推介一下

网友A:
好像和二极管差不多损耗吧,一定要同步整流么?

楼主:
25A*0.7V = 17.5W的功耗了。

网友B:
用BSC018只有1.8m的电阻,25A也到不了0.05V

楼主:
BSC018 没找到啊

网友C:
英飞凌的低耐压,低Ron的MOSFET大把,有这么难找吗?

楼主:
MOS管是大把的 同步驱动方案层出不穷  可以我发贴没说明白。
有啥简单的方案 推荐一下。

网友D(2012-02-04):
可以参考UCC25600及UCC24610的LLC谐振。次级使用UCC24610的同步整流。

http://www.ti.com/tool/pmp5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