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控制器分别无线控制几十个东西动作

楼主(2011-11-14):
一个控制器分别无线控制几十个东西动作,用什么无线通信方式好?
通信内容很短,几十个字节,半双工就行了
如果用Zigbee的话有什么优缺点?
谢谢大侠了!

楼主:
忘了说,通信距离200米

网友A:
用315M/433M遥控发射,自己编个协议来通信就行了

网友B:
就用我们的无线模块就可以了。
433Mhz的UHF无线模块。

网友C:
你自定协议就是了,引入地址信息,各节点根据地址匹配进行响应,Zigbee在此可用,但成本会高出不少。

网友D:
嗯,用zigbee代价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