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源线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大家给给意见,公司目前选用的电源输入线因为在焊接中剪掉的线头事先镀好锡了,但在焊接中外皮就烫掉了,所以导致焊接好的电源,在测试都组装一系列的折腾,线就折断了,想请教大家你们的日光灯和球泡灯电源都用的什么材质的什么规格的线呢?还有关键就是线的软硬怎么确定呢?对于这个线 的选取你们又有些什么看法呢,欢迎讨论。。。

网友A:
弄个测试工装,保证线不被大力扯到根部

网友B:
用耐高温的外包线,软的,就是大容量锂电池上面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工装是什么工具呢?小生不才,望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具体有什么型号吗?我们具体用在LED球泡灯和日光灯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测试工装是什么工具呢?小生不才,望多指教、、、
引用 楼主:

就是为方便生产或者测试,公司自己做的或者设计图纸外发做的一套工具

不一定要求多精密或者多完善,能以简单的办法解决问题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