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AP8022芯片得到15V电压电路参数问题

楼主(2011-11-14):
如原理图中,通过稳压芯片AP8022得到15V电压供后面电路使用。本来是要上市电的,但是一上电,15V那里电压无法稳定,一直上飙,飙到50多V就断电了。
后来给稳压芯片AP8022输入100VDC电压,但是15V那端的电压一直都得到20多V。电圈从330UH到5MH都试过,但是结果都不合格。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变压器哪去了?看看这个文档吧

网友B:
图没错,给你份资料自己去看看

楼主:
3楼的高手给的资料很齐全,不过里面的参数要稍微调整一下。我按资料所述做过负载测试,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能做到0.1A的带载。不过现在还没有做输入电压变化的测试和老化测试,不过看测得数据来看,应该是可行。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