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8S整流桥,可否用12v直流电驱动

楼主(2011-11-1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这样接输入端可以不分正负,从整流桥后端出来的还是12V

楼主:
请问2楼,那整流桥,压降一般多是多少啊!

网友A:
看手册,里面有讲的,内部就是4个二极管,按二极管的压降来算,看是什么类型的 硅 锗管

网友B:
就是一个整流桥而已,所以你的答案就很清楚了:两个二极管的压降

楼主:
恩,谢谢各位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