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也叫为缓冲器

楼主(2011-11-14):
为什么说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的放大器也叫为缓冲器呢?看附图
谢谢,怎么发帖的时候说我帖子来路不正确啊

网友A:
这个恐怕最主要是对“缓冲”一词的理解。

网友A:
以水池为例。如果来水是“涓涓细流”,它显然是不用直接为用户供水。可是,如果有了水池积累[缓冲]就不同了。由此处我们可以看出:
——使用缓冲的时候,“负载”电流往往是较大的,它可以大于源的电流,此表明它的输出阻抗很小
——使用缓冲的时候,“负载”的电流可以实现与源的电流“无关”,从而满足使用高输入阻抗

以上可能一时理解略有困难,但,稍加细心体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to LZ:

模拟电路中“缓冲器”一般指电压跟随器,其具备电流放大(输出低阻抗)和阻抗隔离(输入高阻抗)的作用。

楼主:
明白,谢谢楼上两位,IC921解释通俗易懂。

网友C(2021-01-29):
这「缓冲」,缓的是 电压,
是给讯号源一个合理的负荷,使输入幅度尽可能接近于无载状态,阻链匹配反而不是主要。

十年前的帖子都挖出来了,NB!

网友D:
你用万用表去测量一个10M的电阻的时候,测出来可能是5M,因为万用表本身是有阻抗的,大约10M。信号源端和信号终端会存在对信号的分压作用,如果源端为0R,终端为无穷大,那么终端就能最大程度得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