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路,但输出随负载变化,请高人指教

楼主:
这是网上找的电路图 我不是很了解它的工作原理 所以碰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其中输入是0~3.3V的信号,输出的电流随着负载增大而增大。请高手分析一下电路原理,并解释问题产生原因。 不胜感激~

网友A(2011-11-14):
其中输入是0~3.3V的信号,输出的电流随着负载增大而增大

输出负载,对于不同的输出类型,有不同的特点:
1 如果是电压源形式输出,则电阻越小就是负载越大
2 如果是电流源类型输出,则电阻越小就是负载越小
由此可见,你的“随着负载增大”一词,语义不清楚。

网友B:
差分比较电路,驱动N管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电流类型的输出,我说的负载是指负载电阻,也就是负载电阻越大,电流输出也越大

网友C:
说说你的负载电阻多大范围变化?+9V7?这个电路你是如何调试的?你的图有点小问题,仔细看看红线部分。

调整时,把电路输入端对地短路,先调整VR702使输出电流为4mA。再输入你的满度电压3.3V,调整VR701,使输出电流为20mA。看你的供电电压,负载电阻不要超过400欧。

网友D:
楼主,日本电子电路精选一书里面有该电路,楼主可参考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