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放大-1倍稳定,正相放大+2倍稳定算单位增益稳定运放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1-14):
单位增益稳定 是指+1

楼主:
那就是说 非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  反相放大 -1倍 也可能是稳定的?

网友A:
姑且不说“反相放大 -1倍”是否稳定,但这样得出的推论,你认为可靠吗?

网友B:
反比例G=-1,则F=1/2.说明AF是满足稳定条件的
同比例G=2,则F=1/2.应该也是稳定的
但"不"一定是单位增益稳定
刚才少一个"不"字

网友C:
to LZ:

反相放大器增益在-1稳定,一般意味着正相放大器在增益+2时也稳定,其反馈系数都是0.5。增益为2(正相放大)稳定不能保证其在增益1(单位增益)下是稳定的。单位增益是指增益为1而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