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芯片总是发热烧坏!急!!急!!

楼主(2011-11-14):
我做的一个PCB电路,电路如图,P3为5V电源输入接口,U2为ds1302,U1为单片机。在使用中,1302时不时的发烫烧坏,我换了好几片啦!我把ds1302的电源换成3.3V,不烧1302但是烧我的U1单片机了!很崩溃呀!我原来以为是买的开关电源的,我把电源调到4.8V,还是一样,我通过示波器观测电源几个小时也没发现不稳定或者尖峰。各位帮我分析一下是啥原因!

网友A:
上原理图 更直观的

网友A:
1脚为主电源,8脚为后备电池,这个你弄错了吧
DS1302的引脚排列,其中Vcc1为后备电源,VCC2为主电源。在主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时钟的连续运行。DS1302由Vcc1或Vcc2两者中的较大者供电。当Vcc2大于Vcc1+0.2V时,Vcc2给DS1302供电。当Vcc2小于Vcc1时,DS1302由Vcc1供电。

楼主:
1302的电源我换过来了也是这样!关键是我把1302的电源改为3.3后烧我单片机呀!

楼主:
原理图很简单,我以前用万用板都做过

网友B:
我估计是软件的原因,如在I/O线上两个芯片有竞争(一个输出高同时一个输出低),可以试着不对DS1302操作,看会不会烧芯片。

楼主:
我估计是软件的原因,如在I/O线上两个芯片有竞争(一个输出高同时一个输出低),可以试作不对DS1302操作,看会不会烧芯片。

楼主:
我估计是软件的原因,如在I/O线上两个芯片有竞争(一个输出高同时一个输出低),可以试作不对DS1302操作,看会不会烧芯片。
不太明白!I2c总线是不会有竞争的呀,那我把1302的电源换成3.3后,为啥单片机也会烧呢?3.3是我板子上的稳压芯片输出的。

楼主:
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会出现烧片子。比如工作几个小时后者几天,没有定数。

网友A:
还是电平不一致的问题,你老实按手册的来,VCC2 5V  单片机电源5V VCC1接后备电池。i/o上拉5v
怎么折腾都不会坏的。当然你还要注意下MCU的IO配置

网友C:
1302的电源我换过来了也是这样!关键是我把1302的电源改为3.3后烧我单片机呀!
引用 楼主:

问题应该如3L所说。

楼主:
jjjyufan

1302的电源我换过来了,没加上拉电阻,也没法加,mcu的io配置?我单片机是STC12C5A60S2,直接默认的方式输出,兼容51系列的。

楼主:
我注意一下楼上所分析的问题!我问一下,IO电平不匹配的话,单片机也会烧掉吗?

网友A:
你图上是有上拉接到5V的,焊上吧
电平不匹配,要看IC内部结构,万一不小心驱动电流比较大,一个是灌入电流,那就悲剧了
没用过STC单片机,可以看看IO口是否可以超出VCC

网友D:
主备电源的确接反了。。但要烧芯片,估计是5v电源问题了。。否则,考虑人品问题。。:D

楼主:
我人品还可以呀,不偷不抢,不吭不骗,只是这次头脑不清醒把1302电源搞错了!为啥和我过不去呀!折腾我块一个月了!:'(

网友E:
少啰嗦,
我估计是软件的原因,如在I/O线上两个芯片有竞争(一个输出高同时一个输出低),可以试着不对DS1302操作,看会不会烧芯片。
引用 网友B:

按这种方法试试先,试下又不死人。

网友E:
还有,你所谓的烧坏,是指失效还是彻底损坏?
测一下坏后的1302的晶振有没有振。
你所谓的烧单片机,又是指什么?是不是IO读不出数据,换1302也没反应就判断为单片机烧坏?你可不可以同时单片机用其它IO驱动LED闪,判断是不是仅仅是单片机IO烧了呢?

若如此,那就是程序驱动IO问题了。

楼主:
单片机是stc的,发烫烧坏后我定时输出的系统运行指示灯停止,LCD不显示,再下载程序没法下载。1302烧了后是直接读不出数据,初始化也初始化不了。在一个现象就是它发烫还是那种很烫的,我在旁边都能闻到芯片烧坏的那种味道,手去摸还烫了我一次。

网友E:
OK,你试一下不写程序,什么都不做,如果是接法有误,那肯定继续坏。这样测试不难吧?

网友F: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B:
DS1302可不是标准的IIC总线,会存在总线冲突的,看DS要仔细哈

网友G:
你单片机IO口是不是设置为高驱啦,

网友H:
貌似买的是国产的吧》?  我上次5毛一个买的 一上电就发热 还烫手。。

网友I:
在备用电源端加一二级管,并在VCC和GND端加一104电容看看

楼主:
MakeBetter
我按你的方法试了,不发烫。晚上测试了几个小时正常呢。我说的问题是在几个月之中出现的,一般都是运行一段时间出现,平时正常。如果连续工作过十天半个月不出问题,就差不多了。我曾经怀疑是不是PCB设计不好,干扰或者什么影响。

楼主:
26楼,现在1302大都是国产的,我都在好几个地方买的了试的。我的问题不是说电路一点不正常,是在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的。我记得我用直插的1302时候很好用的,不管怎么弄时间都不丢,也还比较准。这次是把我整惨了!

楼主:
25楼,我配置的不是强驱,是准双向口。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你先测着,如果是这样的原因,给你建议:
原因可能为:按正常驱动,理论上可行,但确实存在单片机与1302两个同时存在驱动且分别为高低电平的情况。因为现在都为Mos驱动,你的程序已经更改状态(或经过一段延时后更改)但电路并未立即驱动,导致电平冲突。因为现在的集成度越来越高,集成的MOS管被瞬间大电流烧坏的可能性较高,故出现你所说有发热现象。
建议解决办法:
1、IO驱动串接20~100欧电阻,防瞬间大电流,可以有效去掉这种情况烧毁的危险。
2、检查程序,找到同时驱动的时间点,尽量减少同时驱动的时间,这是根本解决方法。

因为一直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要去怀疑芯片或人品之类的了。

网友J:
软件驱动出错只会造成没**常驱动DS1302而且,不会引起烧毁DS1302的;
只能是存在硬件错误或者买到假货等硬件质量问题。

网友K:
公司产品用了十几年的DS1302了,貌似还真不容易坏。。

LZ还是先检查下进货来源吧

网友D:
 好多人都不看完LZ的图就来猜答案唉。。

  LZ的MCU相应端口上只接了1302,并且用了上拉,这个是1302推荐的接口电路。不存在同时接几个器件。也不存在因没有串限流电阻而烧接口的问题。
  正如我之前所说,LZ的问题,一是1302的主副电源接反了,二是可能5V电源不干净,把MCU都烧了。。

网友L:
补充

1.你的DS1302是那个批次的。是1108或者1046吗?上面两个批次的某些芯片,在60度老化室,直接加电,无任何操作时序,不超过2小时,芯片会直接损坏。
2.DS1302的控制时序不是I2C,也不是典型的SPI。需要特别注意,连续读操作(地址不连续)时,I/O和CE的时序。简述一下连续读取操作时序步骤:相对于MCU而言,IO先配置为输出态,向DS1302写配置位,然后,转换为输入态,MCU获取数据,当所有位读取完毕后,注意此时DS1302处于输出态(高低电平不确定),一定要先让DS1302恢复到输入态后,才能重新置MCU为输出态,继续读取下一个地址的数据。结束段的时序不满足要求的话,两个IO口同时在输出态。通常情况下,会在I/O和MCU之间串一个电阻(I/O内部有对地的40K下拉,阻值不能太大)。
3.3棵控制线不应该接上拉,都应该为下拉,为什么?
   I/O,SCLK 内部都集成了下拉电阻,不需要外接,CE需要外接下拉。我觉得DS1302只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出现IO口都处于输出态的一种保护机制。

楼主:
我按楼上各位的方式都试试,谢谢你们的分析。但是还有问题咋个解释呢,我把1302的电源换成3.3后,单片机为啥会发烫烧掉呢?烧也是和1302一样,几个小时,几天或者十几天才烧掉。不是一通电就烧掉。

网友C:
回复 楼主:
LS 谢谢这谢谢那的,就是没仔细听进别人的分析!

DS1302电源改成3.3V后烧MCU说明MCU与DS1302相连接的IO必有大电流的输入或输出,而之前你的DS1302电源与电池是接反了的,烧任何东西也说明不了什么。
关键是改正后还烧MCU吗????

网友M:
支持34楼洗碗机,你可能用上了来路不明的DS1302。

楼主:
38楼   t.jm
是的呀

楼主:
各位,我在实际电路中已经改正了1302的电源问题,只是没加IIC总线的上拉电阻。以上的问题都是基于此的。

网友N:
我同学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他的是上电一会儿就发热发烫了
鉴于我以前做1302的经验和同学的建议,给LZ提出3点建议:
1:如果要是用3.3V的和5V电源的话,建议在I/O口加上200欧的限流电阻
2:对于电源电流不够,建议加上上拉电阻
3:注意1302的主电源和备份电池的通电顺序,通常为先接通备份电池,在接通主电源
希望对你的作品有用

网友O:
兄度,看来你是买错了1302了,有许多赝品,即使你给它供电2小时,它也会发热。我用过1302,也是老烧1302,最后也少了我的AVR1280.后来,我发现确实是1302的问题,买到正品后,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电路,没出现啥问题,我用1302时钟,用1602和12864显示,都很爽。

网友:
楼主 赶快结束帖子 给我50分
你不要再怀疑DS1302了 , 他毛问题的
听我的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你的劣质电池造成的
这些电池说好听一点就是3.3V
这些电池其实很糟糕的 有时候甚至连0.3V都没有
一旦这些电池的电压偏低
那么供电电源和电池之间产生很大电压差
举例供电电压5V
5V-3.3V=1.7V的电压差
外部电源就给电池充电
因为电压差大 , 所以充电电流也大 , 自然就发热严重 ,
信我的, 用下面的电路 , 并且短接DS1302的两个电源脚
( 不要让充电电流流过DS1302的体内
,绝对能解决问题
)

网友J:
布局错乱无章,还是按原理图模块化重新布局;
尽量做到预拉线最短,电流走向明确;电源采取星型法。

楼主:
superwsgy  44楼:你有推荐的吗?我买了几家都是说国产的。

楼主:
pa2792  45楼:批评得很对,我也觉得很垃圾,才刚学,PCB水平不行啊!

网友P:
上传原理图清晰的。

网友Q:
我感觉还是电源不干净造成的,可能某个时刻来个尖峰,就有芯片要完蛋了,另外输入加个比较大的电容吧。那个小电容感觉不顶事。个人猜测。

网友Q:
我没用过stc的单片机,所以只能猜测。另外,希望楼主把原理图传上来,大家可以一起看看。pcb布的不好,但是记得很早很早以前用面包板都没出过类似的问题,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决定性因素。

网友R:
除了上述原因,可关注下:
1. 从图上看,你使用的是STC12C5A60S2的PLCC44封装,P2.2,P2.3,P2.4三根口线。P2口可以作为准双相口,但也可以作为强力推挽方式,或OC门。DS1302的DATA线是个双向口,有数据进入,也有数据输出。若你的CPU对口线的输出方式与DS1302时序不匹配,例如,DS1302的DATA输出高电平时,CPU因为进入中断前将P2.3设置成了低电平(或输出方式被误改掉了),这样一高一低,相当于短路,时间短的话,可能不烧东西。但时间长了的话,DS1302和CPU二者之间,就必须烧掉一个才罢休。
2. 我买的DS1302还没发现过你说的现象。DS1302市场上有2种产品:1种为5元左右,1种为7.5元左右,我一直买的是贵的那种。据销售商介绍,5元左右的是国产的,我一直没敢用。

网友D:
LS有钱人!我买的1302是8毛的,除了有次给工厂做样品焊坏几块外,还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你们就随意YY吧。。 人家设计芯片的人还没你们聪明?不懂得限流?芯片随意让你们把IO脚短路,就烧掉了??:D

网友J:
电池供电需要这样处理。

网友S:
把IC内部结构发过来看看嘛!这样谁知道

网友:
这样的电路板  也拿去厂家做板啊 !!!
我服了你

网友T:
好好看看原理图  。。 。  可能是原理错误。。

网友U:
这么悲剧,1302我也用过,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这个帖子发了几天,感谢大家帮分析一下,感谢的话我要说,敬佩的人总是让人值得敬佩!大家的讨论让我觉得不是一个人面对。按照各位提供的方法,我会后续试验的。时间长,有结果了我会及时发布。

网友V:
把备用电池去掉 ,看是否有问题。 如过连单片机都挂了,应该是线路故障,IO口可以考虑用开漏。

网友W:
嗯,是软件的问题。我前几天刚调试好的,你要源代码的话,跟我说一声
yanwl666@163.com

网友W:
对了,如果你用STC的单片机的话,记得一定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Q:
没消息了?

网友X:
悲剧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X:
在发热的时候,电池电压从3.3V降到1V以下了

网友Y:
ds1302发热,我也遇到过,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的两款测试板中,都发现又这样的问题,一个板子cpu用的atmega8,一个使用的atmega128,目前DS1302已经烧坏了4个,有两个芯片,焊接完通电有20分钟,就over了,一个用了一个月,另外一个更是神奇,我把DS1302焊接好,没有进行任何操作,通电大概有两天(这两天中也测试这个电路板中其他模块),突然之间DS1302就冒烟了。但是其他的模块运行正常,单片机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我看了DS1302芯片,就是1108版本

楼主: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测试,没发过热了,但是DS1302的时间好像保存不住,上电要初始化(板子移动或者多次上电会初始化),不然读出来秒的高位是停止的。关于发热做了以下处理:1、1脚接主电源,8脚接电池,I2C总线上拉4.7k电阻;2、对PCB的布局做了一些更改,原来I2C总线离晶振太近,添加了一根地线屏蔽晶振的干扰;3、原来的开关电源直接输出现在添加了7805作为稳压,电源纹波基本上没有了;4、程序我没有怎么改,同时我重新买了ds1302,原来的都烧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