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本的问题

楼主(2011-11-14):
#include <p24Fxxxx.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a = 0x83FF;
    unsigned char  i = 0;
    TRISB |= a; /*configure PORTB<13:10> as output*/

    while(1)
    {
    PORTB = 0x4000;
    for(i=0;i<16;i++)
    {

     PORTB += 0x0400;
     PORTB |= 0xBFFF;
    }
    }
}

以上是我编写的程序。编译通过。
用KIT2烧录程序。烧完后板子指示灯没有反应。
不知道有没有烧录成功,还是程序有问题?
第一次用PIC单片机,对开发工具还不是很熟。

网友A:
俺不清楚你要干什么,但至少 PORTB += 0x0400;
     PORTB |= 0xBFFF;
好象不太有道理,PORTB是BYTE型,为何要和WORD型的0400相加?

网友B:
PORTB += 0x0400;
PORTB |= 0xBFFF;
不清楚你要做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pic24fj64ga002.
我看资料上PORTB是16位的,所以应该是WORD型。

PORTB += 0x0400;
PORTB |= 0xBFFF;
以上第一句:在for循环里,循环16次,每次加一,让PORTB<13:10>输出0到16数据。
以上第二句:让PORTB BIT 14 输出低电平,去控制LED等。for循环外有一句  PORTB = 0x4000;
是让PORTB BIT 14 输出高电平。

网友C:
把PORTB改为 LATB 试试看

16位的输出一般对LATX操作

网友D:
unsigned short a = 0x83FF; unsigned char i = 0;
TRISB |= a; /*configure PORTB<13:10> as output*/

a=0x83FF
TRISB=0xffff

TRISB |=a;
结果是多少?

网友E:
硬件先确认有没有问题,电源有木有,复位O不O,振荡起不起,配置位正不正。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我的逻辑写错了。改了下程序,指示灯有反应了。
但是PORB<13:10>口没有测到相应的波形,现状是在PORB 10口和11口测到高电平,在12口和13口测到低电平。此程序的目的是让PORB<13:10>依次输出0000-1111的波形。
是因为没有加延时,看不出来,还是程序没写对?
延时函数怎么写?
多谢!
#include <p24Fxxxx.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a = 0x0000;
    unsigned char  i = 0;
    TRISB = a; /*configure PORTB<15:0> as output*/

    while(1)
    {
    PORTB = 0xC000;
    for(i=0;i<16;i++)
    {

     PORTB += 0x0400;
     PORTB = PORTB && 0xBFFF;
     /*delay(10);*/
    }
    }
}

网友A:
PIC有16位宽度的IO吗?

楼主:
我用的是pic24fj64ga002.
PORTB是16位的。你可以查下资料。

网友A:
我用的是pic24fj64ga002.
PORTB是16位的。你可以查下资料。
引用 楼主:

没用过PIC24的16位机,不过别家16位机器虽然数据总线是16位的,但IO宽度一般还是8位的,呵呵,如果PIC24搞成16位宽度,那到真的是很爽很拉风。

楼主:
有什么爽的,有什么拉风的

网友F:
最后 一条语句错了,按位与写成逻辑与了

网友E:
mcc18有个库delays.h,有现成的延时函数,还是很精准的。这24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是说这句吗?PORTB = PORTB && 0xBFFF;

楼主:
回复 网友E:
24的好像没有这个库函数
我在程序里加#include <delays.h>编译有误

网友F:
15# hlhfootbal 是啊

楼主:
我程序里对寄存器直接进行算术运算了。
后来改用变量,变量算术运算,再赋值给寄存器,就好了。
但还是没有延时函数啊。

楼主:
17# yadaovs 谢谢赐教

楼主:
延时函数自己做了一个。
在for循环里,循环16次,每次加一,让PORTB<13:10>输出0到16数据。
我这样处理是不是有问题啊。

#include <p24Fxxxx.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a = 0x0000;
    unsigned short b = 0x4000;
    unsigned char  i = 0;
    TRISB = a; /*configure PORTB<15:0> as output*/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t;
     while(--t)
      {;}
    }

    while(1)
    {
    PORTB = b;
     for(i=0;i<16;i++)
    {
     b += 0x0400;
     PORTB =b;
    }
    }
}

网友A:
多谢各位帮忙。我的逻辑写错了。改了下程序,指示灯有反应了。
但是PORB口没有测到相应的波形,现状是在PORB 10口和11口测到高电平,在12口和13口测到低电平。此程序的目的是让PORB依次输出0000-1111的波形。
是因为 ...
引用 楼主:

//portb.0......portb.15
for(i=0,LATB=0x0000;i<16;i++)
{
LATB+=0x0400;
}

楼主:
为什么是对LATB操作呢,而不是对PORTB操作呢
按照你的做法,还是不行。

网友A:
为什么是对LATB操作呢,而不是对PORTB操作呢
按照你的做法,还是不行。
引用 楼主:

TRISB对应的位打开了没有?

网友A:
为什么是对LATB操作呢,而不是对PORTB操作呢
按照你的做法,还是不行。
引用 楼主:

对LATB操作的原因你可以自己看IO口的示意图,当用户外部电路设计不当时,用PORTB操作可能会出现读-修改-写的现象,所以新的芯片都改成用LATB操作了。

你必须把TRISB对应的IO口设置为输出。

在这里可以设置为TRISB=0b1100001111111111;
另外,你必须自己保证芯片的各个配置位设置正确,否则芯片没有工作,那写什么样的代码也不会工作。

如果还看不到波形,那你需要去检查自己的测试手段和测试方法是否正确了。

楼主:
准备不用IO口并行输出数据了,以后数据量会很大。
准备采用IIC串行输出数据。

网友G:
PIC24F的B口,注意设置ADPCFG寄存器,把B口设置成数字口之后再进行数字操作,比如送1和送0。

楼主:
PIC24F是有IIC接口的,有IIC函数吗?

楼主:
以上所说的第一部,是有库函数的吧。
开始函数,停止函数,发送数据函数?

楼主:
库函数我已经找到了,但是以上第三条:wait for and verify an Acknowledge from the slave怎么处理啊?
多谢!

楼主:
以上问题,自己用了以下语句处理 while(I2C1STATbits.ACKSTAT = 0);
                              MaserWriteI2C(0x0);

楼主:
新问题,编译不通过。以下是我的程序
#include <p24Fxx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2c.h>
int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add = 0x11;/* address is 0x11*/
  unsigned int configure1;
  unsigned int configure2 = 0x76;/*set baud rate as 100kHz,FCY is 12MHz*/
  configure1 = (I2C_ON & I2C_IDLE_CON & I2C_CLK_HLD &
             I2C_IPMI_DIS & I2C_7BIT_ADD &
             I2C_SLW_DIS & I2C_SM_DIS &
             I2C_GCALL_DIS & I2C_STR_DIS &
             I2C_NACK & I2C_ACK_DIS & I2C_RCV_DIS &
             I2C_STOP_DIS & I2C_RESTART_DIS &
             I2C_START_DIS);
  /*CW2 &=0xFB;*//*multiplexes the module to the ASCL1 and ASDA1 pins*/

  OpenI2C(configure1,configure2);
  IdleI2C();
  StartI2C();
  MaserWriteI2C(add);
  while(I2C1STATbits.ACKSTAT = 0);
     MaserWriteI2C(0x0);
  StopI2C();
  while(I2C1CONbits.PEN);
  CloseI2C();
}
请帮个忙吧,不识别#include <i2c.h>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函数没有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