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堂主~问一下PADS的菜鸟问题,希望解答..

楼主(2011-11-14):
1.如何用Router自动布线?
2.手动布线一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3.一般的布线规则是?(如电源、底线)
4.简单的布局有什么要求?
5.单层板有什么要求?

网友A:
LZ你这问的:L
1、你选AUTO ROUTE,选择ALL就可以自动布线了,99是这样,PADS我不知道,你自己应该要会用自己的软件才可以
2、手动布线讲究走线要实用好看,注意线的粗细和过孔的大小,还要注意元件的布局,具体参照EMC。EMI标准
3电源和地的处理很重要,线要粗,走线要避免对信号线的干扰,有必要的话要覆铜
4简单的布局 要整齐美观,初学的多看看人家画的扳子吧
5单层板因为元器件在一层,多注意元件的排列,多练练吧,多看看书

加油:victory:

网友B:
楼上回答的不错,我前两天好像刚刚分享了几本几本的书籍,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些好处,可以去下载看看。

网友C:
1、画PCB还是少用自动布线,除非你的电路很简单,很简单小手动两下也就好了。我之前用PADS自动布局过一个200个元器件的板子,有些线还好,稍微长一点的,就扯淡了,乱七八糟。
2、手动布线,首先你得设计规则,在rules里面吧。主要是间距,10mil或者8mil根据你个人。两两之间的间距,都是可以设置的。然后选择默认布线宽度,布线时按F2再按W键可以修改宽度。我记得没错的话,半年没用PADS了。
3、单板注意一下机械结构、散热、固定孔位以及连接器等。其他的布置美观一点。(低速板)

网友B:
越简单的板子就越不应该用自动布线;